[软件] win做不到其他系统可以的操作 把系统装进sd卡里

楼主(2019-10-25):
我的是Ubuntu系统安装 别的非win系统也可以
我的只是试验一下 以前玩过一次能用但是很卡
不是安装盘 sd卡是装完后的系统盘
大家试验最好用高速sd卡 我的是普通sd卡不好
大家如果有高速sd卡可以试试
这个需要一个系统安装u盘 还有要当系统盘的sd卡和读卡器
sd卡要格式化成ext4格式 装完可以拔掉安装u盘 直接用sd卡启动进入完整的系统

楼主:
那个不是完整系统 这是完整系统和正常装在硬盘里的一模一样

网友A:
楼主太小看WIN了,xp和2003我都做装到TF卡上过,是完整的系统,不是VHD之类的,现在几台测试电脑还跑的是TF卡上的XP,本来NAS用的也是TF卡装的2003系统,最近才换到硬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小看WIN了,xp和2003我都做装到TF卡上过,是完整的系统,不是VHD之类的,现在几台测试电脑还跑的是TF ...

但是新版本应该不行 如果你能把win10完整装进sd卡就告诉我 用高速sd卡也不一定流畅 我试验的别的系统都是完整版 而且有高速sd卡 可以流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完整系统 这是完整系统和正常装在硬盘里的一模一样

win to go 就是把完整windows系统安装到可移动存储设备上,比如U盘 移动硬盘 存储卡等。我现在正在使用的win10系统就是安装在移动硬盘上的,可以随身携带,任意更换电脑使用。同理,安装到存储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新版本应该不行 如果你能把win10完整装进sd卡就告诉我 用高速sd卡也不一定流畅 我试验的别的系统都是 ...

我试过将WIN10安装到TF卡和eMMC芯片通过读卡器主控板做的U盘上,只要存储器速度够快,尤其是4K性能足够好,使用体验还是不错的,甚至都好于老式机械硬盘的使用体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新版本应该不行 如果你能把win10完整装进sd卡就告诉我 用高速sd卡也不一定流畅 我试验的别的系统都是 ...

越新的版本越好装,WIN10本身就支持装到移动介质上,性能对于SD卡来说都是用的影子系统或者内存盘,性能不成问题。WIN10太大了,装TF不合适,本身就能WTG的折腾这个干嘛,老系统没有WTG之类的才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to go 就是把完整windows系统安装到可移动存储设备上,比如U盘 移动硬盘 存储卡等。我现在正在使用的 ...

但是安装这个sd卡系统的时候不能直接用安装盘安装必须在系统里面操作
别的系统可以安装盘启动直接选择安装到sd卡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新版本应该不行 如果你能把win10完整装进sd卡就告诉我 用高速sd卡也不一定流畅 我试验的别的系统都是 ...

WTG就是完整的系统,前阵子想把NAS改成WIN10的时候试过在USB2.0的U盘上装WIN10,流畅度没问题,启动稍微慢一点,进去以后比机械盘还快,要是换成高速TF卡加USB3.0的话那更没问题。

楼主:
你wtg可以在安装盘里操作吗 在没有硬盘系统时就不能实现
我这个别的系统的 只需要系统安装盘 和空的目标sd卡或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新的版本越好装,WIN10本身就支持装到移动介质上,性能对于SD卡来说都是用的影子系统或者内存盘,性能 ...

主要是别的系统 不管类型都认成硬盘 所以可以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TG就是完整的系统,前阵子想把NAS改成WIN10的时候试过在USB2.0的U盘上装WIN10,流畅度没问题,启动稍微 ...

但是没有硬盘系统的时候 不能用一个安装u盘和空u盘来装wtg

网友C:
win应该也是可以的,sd卡应该也是用的usb的总线,装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lz的Ubuntu是用虚拟机装进sd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硬盘系统的时候 不能用一个安装u盘和空u盘来装wtg

谁说的?PE不就行了。那你装其他系统怎么装的?U盘?光盘?不都一样嘛

网友:
老哥你的设备该擦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应该也是可以的,sd卡应该也是用的usb的总线,装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

WIN系统除了WIN8和WIN10其他是不能直接装U盘或者SD卡里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装,我记得我老论坛里发过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别的系统 不管类型都认成硬盘 所以可以正常安装

和存储介质没关系,是引导的问题,解决了引导问题你装在哪里都没关系,我记得以前还有装在光盘里的系统

网友:
PE+dism(或者其它WIN释放工具)就可以了,不需要进入系统再做W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