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0.1W的LED灯

楼主(2019-10-25):
在做产品时需要E27小功率的LED灯做测试,遂在马老板家查找,常用的基本上都在3W以上,多翻了几个页面居然发现一个标着0.1W的,居然比3W和5W卖的都贵!好奇之!!拍下!!!

~~~~~~~~~~

~~~~~~~~~~

~~~~~~~~~~

~~~~~~~~~~

~~~~~~~~~~

~~~~~~~~~~

楼主:
点击保存草稿怎么就被发布了呢!能重新编辑吗?

网友A:
和3W的没区别。功率就是随便写的

网友B:
这0.1W估计是虚标了,往小里虚标的,看看那个红色降压电容就知道了。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的LED球泡灯,想功率低,使用小一些的降压电容即可,只是亮度也会下降。

网友C:
可能想写0.1k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想写0.1kw

照明效果相当于0.1kW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3W的没区别。功率就是随便写的

实测0.09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0.1W估计是虚标了,往小里虚标的,看看那个红色降压电容就知道了。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的LED球泡灯,想功率 ...

实测0.095W,这个还真不能算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明效果相当于0.1kW白炽灯

和0.1KW的白炽灯可差远了!可能就比萤火虫略微亮一些吧!

网友:
这么多灯珠,感觉不大可能是0.1W。

网友:
灯板上标注的:2835-12D,(12只2835的灯珠)。大概是标注的是一只灯珠的功率(2835灯珠是中功率贴片超亮发光二极管,有0.1W、0.2W 和 0.5W.)

楼主:
补充一个实测的参数,功率0.095W,与额定1W相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实测的参数,功率0.095W,与额定1W相符

那个大电容是400V0.1微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大电容是400V0.1微法的吗

4.7nF  630V的,补充的应该是0.1W后面的应该是打字打错了!

网友(2021-02-01):
0.1W,其实比很多插线板里面的指示灯功率还小(因为很多指示灯是用电阻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