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就广电有线宽带和移动公司有线宽带做对比,哪个好?

楼主(2019-10-25):
坐标020,就广电有线宽带和移动公司有线宽带做对比,哪个好?100M宽带,这两个公司的有线宽带没用过。
需求不大,接入电脑端,无线wifi手机端,上网看在线视频稳定清晰流畅,不玩网游。

长城宽带不用考虑,很早以前用过,实在太差很多时断线停网,
后来转了一直用电信有线宽带,贵是贵了,稳定流畅。

网友:
两个差不多吧,都差!当然不玩网游或者要联网的游戏的话没什么差别,能用

网友:
广电宽带感觉比移动宽带好一点,移动的共享的人太多了

楼主:
我这边广电100M有线宽带每个月价格比移动还要高!

网友A:
020郊区,广电的是甜果时光,测过宽带IP似乎是联通的,按照楼主的要求移动也不错,主要看看价格选便宜的吧

iptv高清频道,最好的是电信>联通>甜果时光>移动,不过像tvb、凤凰卫视等频道,也只能选广电的

网友:
020就不知道了,010是绝对的广电宽带优于移动宽带,最简单的,移动宽带不能BT,限制迅雷,限制梯子,pubmed什么的用不了,投诉后才有所好转。
广电宽带的最高下载速度虽然比移动宽带略低一点,但是至少什么都不受限
需要注意的是,广电宽带和你家有线电视信号强度和质量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有线猫频繁掉线卡机,最好把楼道里分支器到猫的同轴电缆重新布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0郊区,广电的是甜果时光,测过宽带IP似乎是联通的,按照楼主的要求移动也不错,主要看看价格选便宜的吧
...

广电是和联通合伙搞的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电是和联通合伙搞的宽带

广电买的联通出口线路,我这边广电宽带百度IP结果显示的IP是隔壁市的联通

网友:
在出租房中试过移动的宽带,某人像摄影网站上不去,估计因为有裸体模特的照片,可能移动认为这是黄色网站。同样的网站,电信、联通的宽带都能上,所以我自己用电信的宽带,给房客用移动的宽带。

网友:
移动相对好点。网络建设,端口扩容,热门游戏优化都很积极,投诉解决问题也很快。

网友:
天津最好的是联通    移动是免费了  现在联通也满足一定月租免费   目前用的联通跟移动对比  没什么太大区别  相比原来电信都要好  网络机顶盒流畅  (移动300m  联通50m) 原来电信100m 网络机顶盒各种加载中  不过移动确实封杀网站  有些网站无法登入   广电在天津口碑跟长城类似  而且资费还贵

楼主:
移动有线宽带好象就是接以前铁通的,这几年疯狂贴钱抢生意,份额是大了,但是移动有线宽带质量如何呢?
不是吧,移动还比不上长宽!!

楼主:
同轴电缆是广电的特色,原来大城市的广电用CMTS,一般城市用EOC的技术在同轴上跑宽带,2M到20M还勉强能用,后来ftth出来了,一比之下广电同轴宽带又贵又不稳定,广电宽带也逐渐改光纤了。
出口是广电宽带软肋,晚高峰容易达不到协议速率。
移动宽带人手不够,售后差点。

楼主:
移动,广电都一样封端口,bt ,  p2p都不行

楼主:
广电,如果是小区网线或者光纤接入的话可是可以的,如果同轴电缆接入就要看信号好不好了。

楼主:
移动有线宽带好象就是接以前铁通的,这几年疯狂贴钱抢生意,份额是大了,但是移动有线宽带质量如何呢?

楼主:
但是移动有线宽带质量如何呢?

网友:
移动相对好点。

楼主:
矮子里挑高佬,半斤八两,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移动现在不免费了,要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