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寻求海康DS-7808HGH-F1/M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9-10-25):
海康录像机升级错误固件!黑屏不开机了!求方法!求固件

网友A:
家里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不知道还在不在,现在人在外地,不然就给你找找看。

网友:
这个固件估计找不到,海康的录像机好像是终身保修的,你联系客服试试!

网友B:
官网下载rom可以直接编程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不知道还在不在,现在人在外地,不然就给你找找看。 ...

谢谢 慢慢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rom可以直接编程器刷

官网是dav格式,大小也不对

网友C:
海康有个专门刷机的程序HIKTOOL,网上应该还能找到,软件有时间限制,安装前电脑时间要改一下(时间要改在2014年8月26号至2014年9月25号,一定要改好时间在解压,还有不成功的电脑就不能用了,只能重装系统或者换电脑),用官网下载的固件升级就可以了,以前刷过两个开机黑屏的录像机,可以用使用方法:
1、把电脑时间改在2014年8月26号至2014年9月25号之间,将该升级工具放在根目录下(建议);
2、将升级包放在该升级文件夹下(注意升级包必须正确,可以通过设备标签,确认设备型号,到“海康威视官网→服务支持→下载→设备程序升级包”,下载对应的升级程序);
3、使用网线将将设备与电脑连接起来,使电脑和网络摄像机在同一局域网内,同时将电脑IP修改为192.0.0.128(必须修改,因为该升级工具将服务器主机默认为改IP地址);
4、设置好上述步骤后,运行HIKTOOL工具,按下设备后面板开关,将设备重新上电,升级工具会自动侦测到设备,并且自动升级,设备升级完毕会自动启动。

网友D:
学习了,MARK

我的是7804HG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有个专门刷机的程序HIKTOOL,网上应该还能找到,软件有时间限制,安装前电脑时间要改一下(时间要改在2 ...

hktools刷机无效!已编程器修复,现在型号为ds-h108g ,无法添加海康摄像机!无法使用萤石云。序列号变了没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MARK

我的是7804HGH

国外版本编程器固件修复了!序列号也成别人的了

网友:
看能不能改固件里的序列号再烧进去

网友(2021-07-12):
DS-7808HGH-F1 / M的 升级包居然没有下载 最新的20版升级不了 难道这机放弃了?好烦 升级不了 萤石云解邦不了

网友E(2022-01-29):
你好,海康威视的编程器固件,能不能分享一下1459453755@qq.com

网友F(2025-02-12):
引用 网友E:
你好,海康威视的编程器固件,能不能分享一下1459453755@qq.com

固件有吗?可以分享一下吗?351580704@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外版本编程器固件修复了!序列号也成别人的了

能分享给我修复一下吗,其实只是想要引导一下重新刷,我用其他录像机的固件引导后刷机提示CPID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分享给我修复一下吗,其实只是想要引导一下重新刷,我用其他录像机的固件引导后刷机提示CPID错误 ...

我给你找找看看

楼主(2025-03-20):
引用 网友F:
固件有吗?可以分享一下吗?351580704@qq.com

管理员通行证:8899837Admin
s_28-01-19-13_ds-h108g_chassi_DS-80249_P_rev.zip链接:https://pan.quark.cn/s/06883724ad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