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手机解不了锁,怎么刷机?

楼主(2019-10-25):
      进了 华为的坑,开机就这样,在刷机也刷不了怎么搞?

网友A:
如果觉得OK的话,可以加下微信。把手机寄过来我帮你恢复刷机,因为我哥们就是华为售后的。特意跟他要了华为内部刷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OK的话,可以加下微信。把手机寄过来我帮你恢复刷机,因为我哥们就是华为售后的。特意跟他要了华为 ...

邮寄也麻烦,我先问问淘宝远程

网友B:
华为刷机好像要密码解boot锁,解锁了的话应该显示un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刷机好像要密码解boot锁,解锁了的话应该显示unlock

BL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OK的话,可以加下微信。把手机寄过来我帮你恢复刷机,因为我哥们就是华为售后的。特意跟他要了华为 ...

打电话给华为售后,售后会教你怎么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