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家,我想把一个6v镍铬电起子改2s锂电,应该用几安的保护板?

楼主(2019-10-25):
如题,谢谢指点

网友A:
楼主应该说的是2串7.4V18650吧,7.4V的小电批一般你也不会拿去干什么重活,如果非要加保护板的话,主要看电池放电倍率,好的动力电池用20A的板子起步,30A正好。普通电池(比如笔记本拆机电池)就不要上保护板了,但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而且一定要买靠得住的充满即停充电器。

网友:
就算用笔记本电池也得加保护板,否则充电时,两节电池充电电压8.4伏,单节电池不加保护充电很容易超过4.2伏,有危险。

楼主:
用的肯定是动力电池,但现在能买到的保护板放电最大20a,不知道够不够电起子用,我是看电起子内部线挺细的(和遥控模型的线相比),说不定电流连10a都达不到

网友:
用的肯定是动力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肯定是动力电池,但现在能买到的保护板放电最大20a,不知道够不够电起子用,我是看电起子内部线挺细的 ...

这种低压的电动工具虽然功率不算大,但由于电压低,电流也不会太小,特别是启动电流可能几倍于工作电流。另一方面,现在买得到的2串保护板不是电动工具专用的,电动工具专用的保护板都有延时保护功能,可以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不是电动工具用的保护板往往会在启动时进入保护,导致无法使用。遇到这种问题,有两个办法解决:1.进一步加大保护板的保护电流,方法是减小取样电阻的阻值,比如原先是两个5毫欧电阻,可以在每个原电阻上再焊上一个5毫欧电阻。2.在机器和电池间串联一个零点几欧姆、工作电流适合的功率型热敏电阻(NTC),限制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压的电动工具虽然功率不算大,但由于电压低,电流也不会太小,特别是启动电流可能几倍于工作电流。 ...

便宜的山寨保护板没有专门的取样电阻,一般都是用MOSFET管的导通电阻做取样电阻的,要扩流只要在MOSFET上再并联导通电阻小的大电流MOSFET即可。

网友:
可以,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压的电动工具虽然功率不算大,但由于电压低,电流也不会太小,特别是启动电流可能几倍于工作电流。 ...

学习了,谢谢,现在买的保护板启动电流25a,希望能用,不能用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
裸奔才是王道

网友:
同意楼上的,裸奔才是王道。用到电钻感觉速度比以前慢了就充电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说的是2串7.4V18650吧,7.4V的小电批一般你也不会拿去干什么重活,如果非要加保护板的话,主要看电 ...

不懂就要问,为何笔记本拆机电池可以不上保护板,它的放电电流比普通电池大吗?

网友:
保护板的电流主要和你自己的电机参数有关,有的电机虽热工作电流不大,但启动电流大,有软启动的除外。不管如何,锂电池加上保护板,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