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地摊LED球灯2.5V 改12V

楼主(2019-10-25):
路上捡的  折腾一翻 主板问题 直接改造12V 方便一点,改造完还不错。。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池啊,那么胖

网友:
这种内置锂电池充电电路的地摊灯,电路没坏的话,5V充电就可以用。

网友A:
电池是26650?没看到怎么改12V的,加了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26650?没看到怎么改12V的,加了驱动吗?

不要驱动,直接把灯板上面四个150欧左右电阻去掉,找一个12VLED上面电阻 取一个100欧 焊在上面就可以了。。无需其它电阻驱动。。柜台灯条上面就有

网友:
5V直接充锂电池这样会不会不行啊?不懂

网友:
晕了,直接上了32650的磷酸铁锂,嗯~有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