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p5100制作充电电路遇到难题请教老师们,谢谢

楼主(2019-10-25):
利用tp5100充电板制作一个后备电源,需要的功能是输入端只能7.4v电压这个不能变,充电端为串联3节2.7v 30f法拉电容,当输入端掉电后充电端为外部供电,就是输入端本身就是一个电器的输出电源接到tp5100输入端,充电端为外部供电时电流也要从输入端输出,这个功能有位老师做出来了,但是没有详细公开所以求助大家,我现在知道的是充电输入端必须大于输出端电压电板才能工作那么我输入端电压7.4v电压不变就必须将输出端电压降底,而我自己了解这个板子的电压基准在芯片内部没法调整,折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案,下面我贴上这个芯片资料,谢谢

楼主:
顶上去,让更多老师看到。

网友:
5100供电电压必须要达到9V以上。 能不能充电放电分口。 不然的话很麻烦。不适合小白。如果只是充法拉电容,而且电压恒定7.4,可以试试这种操作。不用5100

网友A:
图片,刚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刚才漏了。

老师,你是说直接在输出端降压?这样的话输入端不能用7.4v供电了?

楼主:
这个是有位老师做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