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轮电动平,衡,行车,电动扭扭车 改手动控制讨论

楼主(2019-10-26):
这种车刚兴起时就买来玩,没用多久就没兴趣了。
扔在一边,好几个月,扔又可惜,不扔又占地方。
现在在两台,拆开是公版本的,MPU6050陀螺仪芯片,左右两组脚踏红外灯检测,(前后各一个,共4个)

想把它改成拖动轮椅的前级,通过把陀螺仪芯片引线放到手柄内,手柄控制两个陀螺仪的方位来实行控制。
或者陀螺仪全都不要了,通过单片机输出PWN信号给无刷电机后级控制,直接驱动电机。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改装,或者自制。

网友:
手动扭扭车我可会玩了,谁都没我玩的好

网友:
游戏机摇杆装到轮椅上,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有现成的轮椅控制器卖50元吧。

网友:
楼主搞好了就发个改装方案和配件链接。我也有2套没有外壳电路板电池的平衡车。只有铝支架和剪线的36v车轮。也想改装成3或4轮的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轮椅控制器卖50元吧。

那有这么便宜,而且淘宝上轮椅控制器是有刷电机的,不能直接用上

楼主:
X宝上最便宜900多一个,几十元的是上面的贴板,这东西太贵了

网友B:
换成两个普通电动车控制器淘宝新货也就30多元,能搞到二手的更便宜。

不过你搞轮椅类型的话,需要有倒车功能,不过一般控制器板子上都有,只是线没焊出来而已。

然后你会搞单片机的话,只需要读取手柄的两路模拟量输入。

综合处理前后左右的信号,输出到两个控制器的油门(电动车控制器一般是0-5v控制的)。必要的时候,还要切换控制器的倒车档。

用一个手柄控制两个电机驱动的小车我做过,单片机程序自己写的话,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我做的是遥控手柄。
这个遥控手柄本来想做个大型遥控电动三轮车玩(可以坐1-2人的那种)。结果买个三轮车的动议被老婆否决了。所以现在只能遥控小车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两个普通电动车控制器淘宝新货也就30多元,能搞到二手的更便宜。

不过你搞轮椅类型的话,需要有倒车功 ...

要两个轮子同时前进,后退不难,但是两个信号有误差就走不成直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两个轮子同时前进,后退不难,但是两个信号有误差就走不成直线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玩小车的时候,就要人工不断的修正才能保持直线。稍微不注意就跑歪了。

如果你要求这么高的话,那就要检测每个轮子的转速了,车一般都是有霍尔传感器的。这个没问题。
那么你自己做单片机,读取电机霍尔传感器,转速传感器,自己控制MOS管?能搞定吗?

基本上等同做电调,应该还是DIY能够做到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玩小车的时候,就要人工不断的修正才能保持直线。稍微不注意就跑歪了。

如果你要求这 ...

暂时没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这个能力,

差速控制转向确实难了点。实际使用中,也只有低速轮椅才能用。

还是用转向轮吧。我看地铁上,已经有残疾人直接把三轮轮椅直接开进车厢。这种才适合速度稍微快一点的应用。

楼主:
听说有APP控制或蓝牙控制的平衡车,

网友(2020-04-28):
不知道楼主改得怎么样了,我改成四轮后,感觉走不了直线,不知道是另外两个轮子的原因还是驱动电机有速度差异的原因

网友(2023-11-17):
刷固件

【闲鱼】https://m.tb.cn/h.59lXAvg?tk=Da34W3uheDd CZ0001 「我在闲鱼发布了【平衡车改卡丁车固件,刷机软件,刷卡丁车主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