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分享MK8115开卡经验

楼主(2019-10-26):
从网上淘了块256G固态,拆开看是MK8115主控,下个开卡软件却老卡在R/W Test这一步
经过努力终于开卡成功,现在分享开卡步骤。
打开软件

1、点Load INI默认是MKMPTOOL可选TMC~TMC-200(我用TMC-133和TMC-200试过都可以)
2、除了Dram Test不选,其他都勾上,参数默认

点Auto Detect搜索

选择对应的Flash

3、这个不清楚,我照默认勾的
4、温度传感器?选错了没温度显示
3和4对开卡没影响,错了也没关系。
点START开卡
成功后跑个分

原来是单粒NW828

后来加了粒NW828组成512G

网友A(2019-12-31):
大佬,求一张SANDISK SDTNSICMA-064G 15nm TLC 1znm ID:453E9AA37E51 ,用SM3268AB量产的设置图。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A:
大佬,求一张SANDISK SDTNSICMA-064G 15nm TLC 1znm ID:453E9AA37E51 ,用SM3268AB量产的设置图。 ...

咸鱼买的rm片子吧?
这个片子很垃圾的,首先想好为啥商家开了个usb2.0的u盘在卖
你都能开usb3.0了他能不会?

网友:
preformet这个要选SE清空

网友B(2020-10-13):
哥们问下这个要用什么转接卡啊 我的量产工具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问下这个要用什么转接卡啊 我的量产工具识别不出来的

能且仅能用jm20329

网友C:
不止20329,实测JMS576 578 可以开811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止20329,实测JMS576 578 可以开8115

我手上的576和578都不认啊,倒是8215基本上桥都能认

网友:
求这个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576和578都不认啊,倒是8215基本上桥都能认

可能是板子的固件问题

网友:
开卡软件给个,12734647@qq.com

网友:
求开卡软件,12734674@qq.com

网友:
mk8115.开卡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lishengmao@qq.com

网友:
求开卡软件下载链接

网友:
感谢楼主,MAXIO MK8115软件下载链接
四个软件分别是
Maxiotek MK8115固态硬盘闪存测试工具;MKMassProd811x_A.0.04.013;MKUtility811x_2.03;MKUtility811x_2.03 (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FbEtSIbJSdwuMhNWJPXAQ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OZtrhZhuvLNLJA6oF1MLw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0uR-rEZ0Kfnw-2NPv7Ikw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ItBaF3ZEbH9sD_RMg7-g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E:
开卡短接两两个点?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E:
开卡短接两两个点?

请问高手,你开卡成功了吗

网友(2021-06-26):
开卡失败,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8-22):
感谢,我照做之后成功了

网友:
我也是到了R/W Test这一步开不过,照你说的选TMC-133和TMC-200都直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