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些软件显示的CPU功耗是根据什么原理?

楼主(2019-10-26):
比如CPUID HWMonitor,显示的CPU功耗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那么这个显示的CPU功耗准不准呢?是CPU内部寄存器存放着瞬时功耗的数据,还是软件本身根据当前的主频、电压估算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功耗曲线应该是厂家提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耗曲线应该是厂家提供的吧~

最大功耗是厂商提供的,但每个CPU运行时负载是不同的,实时功耗也是不同的

网友:
i2c接口呀
电流和电压实时 积分

网友:
主板上都有一个体积比较大的芯片,接受iic信号,其中就包含CPU的供电情况,然后核心电压乘以核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