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发的第二贴,拆非标POE交换机

楼主(2019-10-26):
之前给客户装的监控用的24V非标杂牌POE交换机,只要交换机插12V到24V之内的变压器就行,现在拆回来拆机看看里面有些啥。

贴了一个警告防止客户乱插,因为非标是强制供电的,45正78负,末端如果不是非标POE的监控头,其他的有可能会烧毁设备网口。这方面国标POE就智能了只要四芯1236就网络和供电一起的了,一条芯网线可以接2个涉嫌头。国标的如果末端不是POE设备是不会供电过去,他有握手协议的。

DC口

铁盒的4+2六口,4个口是供电口还有2个口是纯网络口。

脱了衣服看里面看上去还不错。

8309螃蟹芯片

网变看上去也可以

里面还算漂亮不比那些品牌差

此处结束,最后透露价格40元一个不带电源。

网友A:
为什么不走标准的,末端也危险啊,还得接线出来分,省不了多少事,反而留下了不少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走标准的,末端也危险啊,还得接线出来分,省不了多少事,反而留下了不少坑! ...

配合非标的POE监控头,不需要另外接线出来分,直接按标准网线线序插上就行,也算方便24V的话可以传输供电100米都没问题,只要网线不是太差的那种。为什么不用标准POE最主要是价格问题,标准POE交换机贵,摄像头也贵,一般近距离用这个还算方便。远距离的话可以考虑标准POE一根线接2个头可以省不少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