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并联TP4056充电,为什么电流从开始2A3分钟内就变成了1A

楼主(2019-10-26):
2个并联TP4056充电,为什么电流从开始2A3分钟内就变成了1A

锂电池只有2.8V,容量大约2000

排除电线细、接触不良。用的粗线,焊接。

电流一开始有2A,但是慢慢降低,降低到1A以下。

图片是借用,类似

网友A:
电源电源和电池电压的压差多少?2A造成的功耗都在芯片上,芯片温度高就会降电流。

网友B:
4056持续1A充电发热比较大,一般都需要加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持续1A充电发热比较大,一般都需要加散热的

几分钟后摸了,都不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源和电池电压的压差多少?2A造成的功耗都在芯片上,芯片温度高就会降电流。 ...

5v充电器啊!

网友C:
感觉lz成为另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了

网友:
电池电压升高了

网友D:
这玩意可以这样简单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可以这样简单并联吗?

我百度过,看到很多人简单并联,唯一的缺点是转灯时间不一。但可以忽略。按最先转灯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个 2A 的 充电器 ,为什么电流 从开始2A
3分钟内  就变成了1A

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我应该拿几个电池并联再充电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lz成为另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我的乐趣。至于最后这个东西做出来很可能放那里吃灰。

网友D:
那就是电池快充满了或者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电池快充满了或者不行了?

大哥,你比我还菜鸟啊。。。。。。。。我要抓狂。在电子上,你竟然比我还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分钟后摸了,都不温热。

那你摸摸你的充电器热乎不?有的标称2A但不一定达标啊。
再一个4056芯片有好有孬,不要太纠结这个电流上,慢点就慢点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比我还菜鸟啊。。。。。。。。我要抓狂。在电子上,你竟然比我还小白。。。。。。 ...

人家回答的并不菜,你的电池性能如何?实际容量又是多少?如果电池的性能太差了,充一会就满了,充电电流变成零了。。。。。。。

网友G:
你可以买一个恒流电子负载来测试4056的输出电流,那东西淘宝上有便宜有贵的,便宜的只要二十多,

网友:
建议看看4056的规格书,锂电池低于3V是恒压充电,到3.2V左右才开始转为恒流充电,

网友:
垃圾线性稳压真的算了吧,走大电流就得用开关方案。ETA6002不好吗?外围元件跟TP4056差不多,能跑到2.5A,还支持边冲边放的电源路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回答的并不菜,你的电池性能如何?实际容量又是多少?如果电池的性能太差了,充一会就满了,充电电流 ...

电池不菜。2000mah的,也不可能三分钟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买一个恒流电子负载来测试4056的输出电流,那东西淘宝上有便宜有贵的,便宜的只要二十多, ...

我有一个,只是一直是测电池的,没想到还能测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