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坏的医用电钻电池,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楼主(2019-10-26):
都是镍氢吧,准备要扔的,让我给拦下来了。里面电池可能是好的,怎么处理好。14.4v。外面5个插孔,里面4个接线柱。头上那个黑色圆点是卡榫保险。里面电池要不要拆下来大家看下。另外,手机上发帖怎么给每张图片加一句说明。

网友A:
咯个黑点是开关,电钻机身是没开关的,直接通过枪形按钮按到这个黑点上通电,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镍氢的话意义不大呀

网友:
镍氢电池虽然没锂电好玩,但很多地方仍用到。

网友:
镍氢电池很耐操 几乎是永不坏的电池

网友B:
要3块,到山东,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3块,到山东,研究研究

不卖,麻烦

网友C:
镍氢电池不错啊,拆了把好的电池挑出来组个电池组给电动工具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不错啊,拆了把好的电池挑出来组个电池组给电动工具用也不错

我没有电动工具,只有个220v的博世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咯个黑点是开关,电钻机身是没开关的,直接通过枪形按钮按到这个黑点上通电,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

我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拆了当普通充电电池用,焊锡加个尖头,遥控器上用没有问题

网友:
这电池坏了没什么可利用的,直接扔吧
14500的镍氢电池,搁钻里都是2-3C的大电流放电,用不了多久就完蛋
据我观察,一般都是1-2年换一块,也有懒的不换,就是没电呗

网友:
很好,你值得拥有

网友:
拆了正极焊尖,当普通充电电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