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飞利浦负离子电吹风,看电路板就知道贵的原因

楼主(2019-10-26):
飞利浦电吹风,使用的时候没有快慢档而且有焦糊味,拆修。
飞利浦的塑料还有模具卡扣精密,互扣暗扣多,几乎是暴力撬开,但是,塑料材质很好,耐高温,而且竟然没有一个卡扣断裂。
拆开先发现开关触点有发黑,直接撬开微动开关,打磨触点,试着通电,故障依旧。
继续拆开云母发热部分,发现电机桥式整流一个二极管爆掉,直接焊下来,换了一个节能灯旧电路板拆机的4007二极管,(1a700v的整流管),完美修复。

楼主:
有软启动功能,有负离子功能,有一键冷风功能。
有mec滤波。
光那几个欧姆龙开关就可以买一个国产吹风机了。
好像这款是399还是499买的,忘了。
完美修复省钱了。

网友:
物料50,渠道费用50,品牌价值300,总价优惠一元,399,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软启动功能,有负离子功能,有一键冷风功能。
有mec滤波。
光那几个欧姆龙开关就可以买一个国产吹风机了 ...

欧姆龙开关?在哪儿?defond是欧姆龙 想多了吧 这是消费级产品。

网友B:
飞利浦小家电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开关?在哪儿?defond是欧姆龙 想多了吧 这是消费级产品。

没细看,那就不是欧姆龙,没细看字母,哈哈

网友:
用料不如老货了,这种开关触点,打磨后也用不久的,这种开关设计就不是大功率的结构,没法用合金触点,只能镀一层合金,时间一场就不行了,打磨后露底了寿命就更短了

网友:
领教过,飞利浦的电吹风,很快就坏

网友A:
不用高喊什么完美修复 更别说什么mec 是EMC好不好?不需要加副词形容词,所有做的只有四个字 功能恢复。
至于为什么坏 如何做到避免同样再次发生更不是你这个层次能做的。谈完美修复只是痴人说梦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高喊什么完美修复 更别说什么mec 是EMC好不好?不需要加副词形容词,所有做的只有四个字 功能恢复。
至 ...

你既然都看懂了,说明是笔误,我都放在那里懒得去修改了。
你显得太聪明了。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接触这个你可以拆开或者说撬开一个试一试在来显示你的聪明,如何下手从哪里入手撬点在哪里。国产松开螺丝外壳就自动分成两块了。
你的层次太高了。

网友C:
做工用料还行,电吹风用软启动好像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用料还行,电吹风用软启动好像没什么必要吧?

是的,不到100字的文章,硬伤太多,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既然都看懂了,说明是笔误,我都放在那里懒得去修改了。
你显得太聪明了。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接触这个你 ...

确实是品牌值钱,好像飞利浦最早做剃须刀的质量很好,然后出现充电器和电池等其他家电。以前理发店里,像鼓风机外形的万里电吹风也不错,罩极短路环电机没有电刷。

网友:
拆过好几个电吹风,也修好过,真心贵有贵的道理,但是坏不坏,真是运气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
跟松下的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小家电做工不错

好多“飞利浦”已经不是“飞利浦”了。。。

网友(2021-10-17):
399真心觉得太不值了,使用效果和99的也不会有多大差别,也许寿命还不如。

网友:
飞利浦的电熨斗用了几年外科全粉化了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