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斤左右的环形变压器

楼主(2019-10-26):
这个环形变压器没有了初极线圈,外径240厘米,内径120厘米,高8厘米,个头很大约40斤左右,算了算功率1500W左右,不知道什么上用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大家伙能改个什么用呢?

网友A:
真的有40斤吗?我收了个2000W的自耦调压器 ,大小和你的差不多,才15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40斤吗?我收了个2000W的自耦调压器 ,大小和你的差不多,才15斤

20斤的秤没法量。

网友B:
加个限流电感可以做小型电焊机,可以做点焊机,可以做10KW的的稳压器,可以做60V/20A的可调稳压电源,用处多了

网友C:
真要是有需要的时候可能还不好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40斤吗?我收了个2000W的自耦调压器 ,大小和你的差不多,才15斤

找到秤量了量,32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是有需要的时候可能还不好找呢~

可不是,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限流电感可以做小型电焊机,可以做点焊机,可以做10KW的的稳压器,可以做60V/20A的可调稳压电源,用处多了 ...

确实可做很多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40斤吗?我收了个2000W的自耦调压器 ,大小和你的差不多,才15斤

同样的芯自耦的功率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40斤吗?我收了个2000W的自耦调压器 ,大小和你的差不多,才15斤

一个输出50V1A的变压器,如果接成自偶式,假如电压在170V,变压到220V,那么这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就达到了220瓦。自偶式变压器的功率,已经计算了电源初级功率。它的实际功率要减去这个电源初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