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路由器怎么实现无线漫游?

楼主(2019-10-26):
多个路由器怎么实现无线漫游?
玩了多年的设备,这个方案真的没测试过,直到自己新家需要弄,目前还没有买设备,不知道行不行.思路就是  软路由---交换机----8-10个路由器设置AP模式运行
然后这几个路由器全部一个频道一个ssid  一个密码,能不能实现无缝切换? 可以的话,这种无缝切换是不是不能用于手机打游戏?王者之类的?

网友A:
用带AC管理功能的软路由或硬路由,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房间或过道就用好点的双频AP,可以采用POE供电的型号,再设置弱信号剔除或无缝漫游等,具体安装位置要专业人员看过才好确定。
你要清楚一点,无线设备不是越多越好。用普通路由应该也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是要结合环境使用。也就是看安装位置、障碍物多少等。比如我家三层半,每层约160平方,也是用2台好点的无线路由就搞定,放在1楼和3楼的中间位置,整栋信号都不错。

网友B:
不知道能否应用于一直联网的情况,不过帮顶

网友C:
无线路由控制器 了解一下

位置选好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个无线路由,反正我老家3层,就3个路由,一个主路由,另2个AP模式,就覆盖完全了,信号不差

网友:
用AC+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AC管理功能的软路由或硬路由,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房间或过道就用好点的双频AP,可以采用POE供电的型 ...

我用的很便宜的86面板,所以考虑多个,我家做了保温隔热,里面都有铝材防潮的,所有一个房间一个覆盖最好,加上本身86面板的信号也不是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应用于一直联网的情况,不过帮顶

深入了解了一下,我的"山寨"设备不能用于一直联网,在强弱信号边界处会断开重新连.好的设备配套使用,对网络延迟高的应用来说也会断开,所以我就直接开干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路由控制器 了解一下

位置选好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个无线路由,反正我老家3层,就3个路由,一个主路 ...

无线路由控制器???啥玩意儿?你说的是ac么

网友:
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你如果设置成同一个SSID,你如果走到隔壁手机还是在用你原来那间房的SSID,除非断线不然都不会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很便宜的86面板,所以考虑多个,我家做了保温隔热,里面都有铝材防潮的,所有一个房间一个覆盖最好,加 ...

2.4G干扰大带宽低,有点要求都要上好点的千兆双频AP,要求不高就无所谓。

网友:
每个信号需要有拒绝和踢出功能。

已经连上的低于一定强度信号就踢出,以便了解超过拒绝强度的信号。
扫描到的信号低于一定强度需要拒绝,以便防止干扰已经连接的信号。

网友:
这种模式不能实现无线漫游,只能算是无线覆盖,但是从这个路由器连接到另外一个路由器时,会有一段时间断线,通常几秒左右。如果需要持续在线,需要购置支持无线漫游的AC,最便宜的貌似就是TP那款了吧?

网友D:
这种方法十几年前就人搞过,简单的应用是可以的,比如qq视频不会断线可以切换。但游戏不行,主要是切换时间太长了,超过正常延时就会有卡顿的感觉。我经常打游戏,不同Wifi掉线切换需要好几秒,切换数据都要有一两秒的卡顿,所以现在很多手机都有个选项,在Wifi连接时候后台数据也保持连接,这样能减少切换时间。

网友E:
他目前的方案只能这种伪漫游了。
真正的漫游是AC+AP。50ms以内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十几年前就人搞过,简单的应用是可以的,比如qq视频不会断线可以切换。但游戏不行,主要是切换时间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目前的方案只能这种伪漫游了。
真正的漫游是AC+AP。50ms以内切换。

是的是的,成本考虑我还是用这种土办法把,反正我自己不玩手游

网友E:
K2刷高恪AP,有拒绝和踢出功能,不过比较难调教,阈值要反复多次实验。

不过K2不支持802r。(k2p有802r)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刷高恪AP,有拒绝和踢出功能,不过比较难调教,阈值要反复多次实验。

不过K2不支持802r。(k2p有802r) ...

斐讯两件套是可以刷高格ac+ap的.

网友:
200块钱以下的ap别指望真正的无缝漫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两件套是可以刷高格ac+ap的.

K2P刷高恪做AC,K2刷高恪AP,实现的也不是真漫游,虽然效果很不错。
K2P带高恪的硬件AP,可以AC管理,AP之间可以真漫游,但AP和K2P不能真漫游(芯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