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俺想问下手电钻的12v锂电池组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19-10-26):
俺想问下手电钻的12v锂电池组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呢???

问题在图片上呢.......

大师们多多指点.......

俺想问下手电钻的12v锂电池组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A: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均衡问题。串联锂电池组充电池时,保护板检测的是每节电芯的电压,只要有一个(或一组)电芯电压充到了4.2伏,则停止充电,如果电芯质量不好,具体说就是有漏电现象,而且漏电率各个电芯也不一样,时间一长,势必造成有的电芯电压高,有的电芯电压低,充电时,某节电芯充到了4.2伏,但其它的没到甚至只有3点几伏,就会造成上述现象,你拆开量一下每节电芯的电压就明白了。解决办法:1.临时的办法,拆开电池,给电压低的电芯单独充电,使之达到4.2伏。2.换电芯,选择好的漏电小的换上。3.给电池加一块均衡板,见图片。

网友:
12.2-12.6V都正常了

网友:
最标准三串锂电电压 12.60V .
充电器一般快充到单节4.1左右, 三串在12.3V都可以了.

网友:
充到12.2伏不一定行,要具体分析,假如有两个电芯充到了4.2伏,那么,另一电芯则只有3.8伏,放电时只要这节电芯放到了3伏,整组电池就会停止放电。另一方面,很多锂电池在放电到了3.6伏时,实际剩余电量已经很少了,再继续放电,会很快降到3伏引起保护,这样对整组电池的容量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一般要充到12.5伏以上才行,如果充不到12.5伏,要找原因解决。可以放电检测一下,看看12.2伏的电池放电容量是多少,要是差太多就需要解决了。

网友:
还有一个,你的表可能也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均衡问题。串联锂电池组充电池时,保护板检测的是每节电芯的电压,只要有一个(或一组)电 ...

这个均衡板有啥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均衡板有啥作用?

此均衡板的工作原理是:在锂电池组充电时,如果有一节(或一组)电芯达到了4.2伏时,就开始给这节电芯周期性放电(也就是充电-放电-充电--放电......),其它电芯则继续充电,直至所有电芯都充到了4.2伏为止,这样就起到了均衡充电的作用。

网友:
我的大多数电池都加了均衡板,都能充到满电压。

网友:
正常是12.6V

网友:
博世的12V电池只充到12.15V,福禄克15B万用表测的,误差应该很小,电芯一致性很好。

楼上加均衡板的方法不错,可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均衡板的工作原理是:在锂电池组充电时,如果有一节(或一组)电芯达到了4.2伏时,就开始给这节电芯周 ...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电池组对外放电的时候不通过均衡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电池组对外放电的时候不通过均衡板吧?

放电时不通过均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时不通过均衡板。

那就挺好了。我也研究研究,弄一个玩玩。

网友C:
不明白电动工具为什么没有普及平衡充,很多年前玩遥控模型时就有锂电平衡充了

网友:
他不可能让你充到12.6V。应为平衡每节电池电压一致很难,所以他就留点缓冲的余地,比如一节4.11V一节4.12V,一节4.10V。这样总电压就是12.33V。在懂了吧,不可能给你充蛮,这样对电池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电动工具为什么没有普及平衡充,很多年前玩遥控模型时就有锂电平衡充了 ...

你去量,每节电池都有0.0几V的误差。很难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去量,每节电池都有0.0几V的误差。很难一模一样。

我以前量过,平衡充充的电池组,电池间的电压差小于0.01伏,而且平衡充插头可以连上电压表实时监测每一节电池电压,平衡充是对每一节电池独立充电,做到电压一致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