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取暖器控制板一个清白,是测试方案不合适导致的错误结论

楼主(2019-10-26):
还是那块取暖器控制板,上次测试得到不能调温的结论,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90

在坛友提醒下,用电位器代替NTC电阻重新测试

拆机的电路板

应该是这种折叠取暖器上用的

手绘的电路图
确实不能通过变导通角来逐个波调压

拆掉那个倾倒传感器,方便平躺测试
焊上10k电位器充当NTC(之前用的固定电阻)

10k长导通

调小电位器,到某个值时SCR截止了

测试电阻是1.6k多,这是高温档的

换到中温档,电阻调高一点又会亮
亮灭边缘

中档电阻3k

再测低档

电阻4.37k
大于这个值就会长导通,所以之前5k会测不出调温来

假定产品上所用NTC电阻是B值3950的10k
根据以上测试的电阻值,各控温点如下图

NTC估计就是这个参数

这块板是通过检测NTC值来恒温的,但只是控制可控硅通断,达不到导通角控制的精细程度和响应时间
当然用于控温则问题不大(只要注意NTC位置就好)

开始偶以为只是开环控温,NTC只是用来做超温保护,实际却是恒温,终于还它一个清白了
测试方案重要,但更应该避免先入为主的想法

网友A:
看来这板子的可控硅都是全导通的啦?只控制通断时间,这样对电网污染也小,是个负责任的厂家

网友B:
这倒是冤枉它了

网友C:
他不是“变频”的而已,通断控制还是有的

网友D:
一块板子搞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板子的可控硅都是全导通的啦?只控制通断时间,这样对电网污染也小,是个负责任的厂家 ...

嗯嗯,开始一直以为和调光类似,结果没想到通断的
不过干扰确实会小

网友E:
啥也别说了,那个灯泡我要了~

网友F:
这种控制温度波动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冤枉它了

是呀,都是偶的错

网友:
为元首的钻研精神点赞。。。。。。我就喜欢打破砂煲问到底的人。。。。。

网友:
赞一个,看到后续很激动~就是那个高温档到70多度了?要煎肉么~~

网友:
钻研得不错啊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不是“变频”的而已,通断控制还是有的

嗯嗯,就是直接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块板子搞那么久

水平差又没时间,所以来回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控制温度波动会比较大

主要还是看温度探头装的位置,以及MCU的控制策略

网友:
呵呵,有始有终,两天都给你打不上分了。

网友:
牙膏又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也别说了,那个灯泡我要了~

还好大婶没想起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