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固态硬盘挂了

楼主(2019-10-26):
一块三星为惠普生产的服务器定制版固态硬盘
具体型号:MZ5EA200HMDR (对应三星SM825系列?)
惠普型号为:MO0200EBTJU 固件版本号:HPG2 主控:arm——S3C29MAX01-Y330
颗粒:三星企业级eMLC闪存(16颗编号为K9HDGD8U5M HCE0闪存,物理容量256GB,三星OP了56GB做为冗余,实际容量为200G,格式化容量为186G)

使用该固态硬盘的家用台式机在一次正常使用中电脑突然黑屏关机,热启动冷启动均无法重新启动。当时迅雷正在多线程下载中,并且此前硬盘空间已经接近写满。本来计划此次下载完成后移动数据腾空间并进行备份,结果...

把该固态硬盘挂接到一台正常使用的电脑上,开机界面认出该固态硬盘型号,但提示该固态smart“错误”。
资源管理器和磁盘管理均能看到该固态型号,但见不到分区情况,只有整个的186g容量。系统提示无法初始化。
尝试初始化操作无法完成。提示I/O错误。
分区精灵软件中认不到该固态硬盘。
使用软件检查smart信息,健康度直接提示:“损坏”。能读取smart信息,其中CA项提示为“失败”,查百度该项意味着数据地址标记错误。(数据128而临界值90,超标)。但另一软件提示该128数值含义为已达寿命128%,不知哪个靠谱?此硬盘为深水宝所购;所谓的企业全新备件,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是清零盘。

挂接在其他电脑上折腾n久后,手摸该固态硬盘疑似无温度。

用多款数据恢复软件试图扫描,有的不动,有的一开始就报错,似乎读不了。0扇区损坏?
用恢复软件搜索丢失的分区,无果。

楼主:
求教1:
根据描述的故障现象能判断出该固态硬盘是啥问题么?固件坏?固态硬盘写满导致的?还是固态硬盘的供电电路,晶振啥的出问题了?或者是颗粒到寿命了?

楼主:
求教2:
此种情况,如果是掉固件引起的能否通过强刷固件救活?

楼主:
求教3:
该固态硬盘有没有数据恢复的可能性?

楼主:
搜索了一下,有网友的固态硬盘smart错误还能通过作移动硬盘的方式备份数据。我试了一下,我这个不行,依然认不到。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6284老站的这个帖子也是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教2:
此种情况,如果是掉固件引起的能否通过强刷固件救活?

固件问题升到hpg4
http://h20564.www2.hpe.com/hpsc/ ... ang=zh-cn&cc=cn
请问:已经smart错误的,还能通过强刷固件复活吗?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丢了,既然有固件,更新下试试,尝试下用PartitionGuru或者DiskGenius的专业版恢复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丢了,既然有固件,更新下试试,尝试下用PartitionGuru或者DiskGenius的专业版恢复下数据。 ...

感谢您的回复和指点

楼主:
路过的大神别一笑而过哈....拜托给个论断吧,也许您一句话就帮了大忙.....

网友B:
三星主控无解,MLC看看2246EN  SF2241能否支持,可以的话拆颗粒搬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主控无解,MLC看看2246EN  SF2241能否支持,可以的话拆颗粒搬板吧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您的意思是保数据是不可能的吗?

网友C:
这个闪存,楼上说的都支持

网友D:
这个型号拆机的闪存不咋地,坏块都挺多。2246en一次只能贴8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主控无解,MLC看看2246EN  SF2241能否支持,可以的话拆颗粒搬板吧

您的意思...ssd救活无望,数据也别想,一门心思拆了玩个diy,是吗?呜呼,可惜了将近200g的心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拆机的闪存不咋地,坏块都挺多。2246en一次只能贴8片。

感谢回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闪存,楼上说的都支持

多谢回复

网友E:
应该找拥有PC3000的大佬来抢救,这个可能是固件门 事件,看情况是基板没坏,只是固件挂了。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大佬应该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找拥有PC3000的大佬来抢救,这个可能是固件门 事件,看情况是基板没坏,只是固件挂了。专业做数 ...

该固态硬盘故障原因可能有二:1是掉固件,原固件版本HPG2,官方曾发预警,提醒更新至HPG4,我是硬盘挂了以后百度搜索才发现的,我去。。。2是颗粒寿命耗尽,颗粒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找拥有PC3000的大佬来抢救,这个可能是固件门 事件,看情况是基板没坏,只是固件挂了。专业做数 ...

看了您的几个恢复数据的大作,很是佩服,给您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