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易临时热风枪,应急便携用。

楼主(2019-10-26):
没地方放硕大的热风枪,就做了个这个,拆了几个东西没坏,能凑和用。实用性有待继续测试日后更新,请勿轻易模仿使用。

拆了个点烟器,用它做发热源。

开始想用pvc管,结果发现耐热不行,最后换了根筷子。

加个调温

用胶带粘一下搞定,我再多试试再告诉你们能用不。现在先别用在重要的地方!!!切记!!!

网友:
前排围观,热风枪用的少,买一个就用几次不划算。

网友:
666 也许可以应急用下

网友:
确实可以啊,缺个风,只能热辐射

网友:
是点火器?安逸哦,不容易影响边上的元件,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这是不是应该叫热烤枪呢

网友:
没风的枪,全靠烤的。

网友:
加上风可能会更好用

网友:
防风打火机比这更便携,功能相同,不过创意不错。

网友:
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好创意,要是能控温实用性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
不知道370气泵是否可以. 不过此气泵被炒价了.

网友:
用吹风机加点烟器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
我以为是靠嘴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要是能控温实用性就大大提高了

这个如何控温?如果只是控制功率大小,楼主的可调电源就可以做到。如果要控制温度高低,就需要测温元件,但这个是热辐射加热的,只能测量被照射元件的温度,需要一只红外测温枪测温?然后用单片机读取温度数值,再通过开关元件控制加热?

网友:
热风枪?热倒是有了,但风在哪里???这个应该叫电烤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靠嘴吹呢

你这个贴片电阻的丝印有特色,有两道白边,还用英语字母表示阻值。。。。。。

网友:
呃,这个厉害了,真有创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靠嘴吹呢

后面接个吸管可以用嘴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