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什么样的插排的开关能同时切断火线和零线?

楼主(2019-10-26):
拆了个公牛插排的后盖儿,发现电源开关只能切断或接通火线。所以有个疑问,什么样的电源插排可以同时切断火线和零线?

网友:
换个单开双掷的开关即可,买成品估计没有

网友:
三相插头除非接错线,一般这样可以断掉火线,自己也可以改,买个4接头的船型开关就行

网友:
改个开关就可以

网友:
扭子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
自己弄个船型开关吧,成品谁会这么弄,费钱。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这东西还要自己搞。

网友:
只要接线正确,断火线就可以啦。。。

成品排插零火双断的少,零火双断的开关比较宽大的翘板开关。。。
成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5555

网友:
拆了那个开关,换个双联的船型开关,切好口子按进去就行了,完美替换。

网友:
这种带空开的。

网友:
有成品的机柜插排

网友A:
这个碉堡了,但也是单切火线的

网友:
改一下,一边切零一边切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碉堡了,但也是单切火线的

再看几张图你就明白了,空开双控火零。

网友:
自己改制的可以。

网友:
以前的陶瓷闸刀开关就是同时断火线和零线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小时候我家里面的线路都是随意搭的,可不管什么火线零线,烧保险丝是家常便饭

网友:
工业PDU排插

网友:
买个普通插座,再买点6脚宽些的船型开关,有刷电机正反转开关等,接成火线零线同时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