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完美备机还是电子垃圾?Redmi 8 上手体验

楼主(2019-10-26):
上周 Redmi 通过沟通会发布了两款低端新机, Redmi 8 和 Redmi 8A,起售价分别是 799 和 699。Redmi 会上定位这款机型的群体为”备机人群、学生用机、父母群体“。
那么,这款机器是否真的能满足这三类用户,本文将总结这三类用户的需求,看 Redmi 8/8A 能否胜任。因为 Redmi 8和 Redmi 8A 在处理器和内存配置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外观,摄像头和不影响性能的硬件(指纹识别,红外遥控,指纹解锁,后盖工艺),因此我们这里主要以 Redmi 8 为主来进行体验。
我们先来看看 Redmi 定位的用户群体:
1. 备机人群备机人群分几类,最普遍是自己有两张甚至多张电话卡,但是主力机型不支持双卡双待。其次是主力机型电池容量不够,所以娱乐需求如视频和游戏就转移到备机上运行,或者是一些轻量级任务,比如会用作车内导航设备。第三种则是把备机当作辅助角色,比如把备机当作充电宝给主力机反向充电,还有用备机用作 Wi-Fi 热点的也为数不少。
2. 学生用机学生的需求细分有三项,社交,娱乐和续航。社交上对性能要求不高,可以正常通话与微信 QQ 一类的软件流畅运行即可。娱乐方面看,游戏基本上是不可少的,所以能否流畅运行主流游戏便十分关键。其次,音乐和拍照的也属较常用的需求,不能太失礼。最后,部分学生相对来说自主时间较少,未必能随时随地充电,所以续航当然也不能忽视。
3.父母群体父母群体相对而言,对性能没有那么大追求,但至少要保证系统运作的顺畅。其次,系统的使用门槛越低越好,降低父母们的学习成本。当然,有些父母平时也喜欢拍一些人像和花草,所以摄影这块也是有必要的。最后就是续航,反复插上电的过程增加了他们的时间成本,所以也不能忽视。
我们这里汇总一下三类人群的总需求:
必备项性能上要够用,能照顾到日常娱乐,系统运行稳定,至少能流畅运行当前的热门游戏。拍照方面,不追求大光圈变焦解析力,可以拍到就是王道。续航这块可以说是刚需,至关重要。
加分项较好的屏幕,可以照顾到影片和游戏体验。支持反向充电,如果用作备机,支持反向充电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意味着减少携带多一个充电宝。外放素质,父母一辈习惯戴耳机的不多,此外更大的外放音量也能照顾到部分听力下降的长辈。
接下来我们来细看 Redmi 8 / Redmi 8A。
1
外观
从外观上看, Redmi 8 还是比较耐看的,水滴屏设计,下巴宽度约 0.5cm。背面中间集成了双摄闪光灯和指纹识别的设计,笔者手上这台是仙踪绿的颜色,除此以外还有宝石蓝和碳岩灰的配色,因采用了 IMT 工艺,视觉效果类似玻璃,不同角度折射的光晕类似波浪的效果,但较容易成为指纹收集器。Redmi 8A 正面与 Redmi 8 无异,但后盖则是采用哑光材质,在观感上可能不如 Redmi 8 那么有冲击力。
2
性能
CPU 方面采用了 12nm 制程的骁龙 439,主频最高 2.0GHz,GPU 是 Adreno 505,频率 650MHz。卢伟冰称,性能不弱于骁龙 625。实际情况是,同样 8 个核心的骁龙 625,全部核心都可以跑到 2.0GHz 的频率,而骁龙 439 只有 4 个核心能跑到 2.0GHz,性能会有一定缩水。在 ISP 和基带规格上,骁龙 625 更为优秀,439 的优势主要在于更先进的制程,在功耗和发热控制上会更好。安兔兔跑分 95971,与目前主流机型有一定差距。
3
内存
我们手头上这台 Redmi 8 是 4GB 内存的版本,常驻了微信,QQ 输入法,微博一类的常用软件,实测在不打开其他 App 的前提下内存占用 2.3G。
而王者荣耀运行时占用内存接近 800M,如果 3GB 的 RAM,那么给其他 Apps 运行的内存已经不多了。
4
实际体验
系统日常运作还是相对顺畅的,不过在新闻应用比如刷头条与微博的时候,会感受到较明显的顿挫,不够顺滑。大型应用方面,王者荣耀中画质情况下,帧数保持在 50~60 帧,比较顺畅,选择最高画质的话会下降到 30 帧。
在和平精英上,游戏低画质下的平均运行帧数 25 左右,不太影响操作,画面有明显锯齿感。
游戏进行过程中温度爬升较快,实测背面最高温 41.4℃,发热控制需要再加强。
5
存储
存储有 32GB 和 64GB 两种选择,内置存储中,系统固件占用了约 11GB 的空间,外置存储卡最高可拓展至 512GB。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外置储存卡的传输速度会比内置的慢,要看你的取舍了。读写速度方面, Redmi 8 采用了 emmc 的闪存颗粒,ext4 的文件管理系统,随机读写速度分别是约 79mb/s 和 7.74mb/s,只能说够用。
6
拍照
后置主摄为 IMX486 的芯片,1/2.9 的感光尺寸,主摄是 1200 万像素,200 万景深镜头的搭配( Redmi 8A 只有 1200 万的单摄)。前摄为 800 万像素,支持人脸解锁。具体成像素质,在日光条件下还是可以的,不过受像素限制,禁不起放大。
室内拍摄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足够的光线,整体成像素质不错,不过虚化的边缘算法仍待加强。
一旦亮度降低,噪点便成倍的出现了。
夜景成像上处于能拍的级别,噪点偏多,高光压制较差,即便开启了 HDR 也收效甚微。另外,夜间的快门速度也会显著放慢,手持拍照时需拿稳手机。
同样的夜间场景下,华为P30 Pro 的样张,供参考。
7
屏幕素质
天马的 LCD 屏,720P 的分辨率,实际效果在 6.22 寸的屏幕下也可以接受,不过在圆边处有细微颗粒感,如果不细看也足够使用。经实验室测试, Redmi 8 手动最大亮度 488 尼特,激发亮度 611 尼特, Redmi 8A 手动最大亮度 483 尼特,激发亮度 558 尼特,可以基本满足到强光下的使用。标准模式下平均 Delta E 有 3.16,默认模式平均 Delta E 4.98, Redmi 8A 标准模式平均 Delta E 3.58,默认模式平均 Delta E 5.37,与 Redmi 8 较为相近。总体而言,色准和亮度表现都不错。
8
续航与充电
标配的 10W 充电头,充满这块 5000mAh 的泳池总共用时 178 分钟,换做 18W 的话,时间会缩短到 155 分钟。续航上,得益于 5000mAh 的电池,经过一天使用,5 小时的亮屏时间,最终剩余 66%,成绩不错。
9
其他
首先,不支持 5GHz WLAN,下载速度与影片的加载速度会受一定影响。支持反向充电,对于把它当备机的用户,相当于多了一块充电宝。外放音量上够大,足以使用。
有 Type-C 接口确实方便许多,可惜的就是没有标配到 18W 的充电头,卢伟冰的解释是市场上 18W 快充的保有量较多,当然,对于长辈来说,他们也不会过多的去看 18W 还是 10W 的参数,两者之间的充电时间相差 25 分钟,并没有过于影响体验。
10
总结
那么这台机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综上看来,适合那些喜欢 MIUI 操作逻辑,对手机续航要求较高,以运行轻量级应用为主,不把它当作游戏机的用户。
Redmi 提到的三类群体,备机人群上,可以说基本够用,平时的轻量娱乐,看电影,王者吃鸡都还是可以对付,日常导航,做 Wi-Fi 热点一类那更是轻松胜任,不过看视频如果要离线缓存的话,建议多备张存储卡。
对于学生党来说,如果偏娱乐的话,还是建议加预算到更高配置的机型。现有的配置可以说除了优秀的续航外,受制于有限的处理器,内存,整体性能可能并不够满足学生的使用。
而对于父母群体而言,这台机子还是值得考虑。处理器在日常任务没大问题,他们对于大型游戏一类也没有太多要求,因此还是足够使用的。
作为 Redmi 数字系列的最新产品,也许是想与不久前发售的 Redmi Note 8 区分定位, Redmi 8 在性能上并非十分能打,不如前作 Redmi 7 的骁龙 632,但在处理器上的削减换来了更大的电池和快充。消费者究竟是否买账,也只能留待后面再看了。

网友:
适合那些喜欢 MIUI 操作逻辑,对手机续航要求较高,以运行轻量级应用为主,不把它当作游戏机的用户。

网友: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