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CB盲埋孔板的制作流程

楼主(2019-10-26):
 说到盲埋孔板,首先想到的就是HDI板,既高密度互连板。由于科技发展的迅速,常规的单双面板满足不了使用的要求,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多层板慢慢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多层板受钻头的影响,当孔径达到6mil的时候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但是因为线路密度的增加,为了让有限的PCB板能放置更多的零器件,HDI板的钻孔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机械钻孔,引用激光钻孔所以有时候又会被称为镭射钻孔,这些孔不是从顶层钻到底层的通孔,只是对几层线路进行导通。如图  A. 埋孔(Buried Via)

  内层之间板子压合之后在外层看不到,没有任何一端连接到顶层或者底层的孔叫埋孔。
  B. 盲孔(Blind Via)
  如上图
  盲孔则是其中一端连接顶层或者底层,简单点说就是顶层或者底层只能有一面能看到这个孔,另外一面看不到,不是钻通的孔。
  盲埋孔的加工方法
  盲埋孔的制作流程比传统的多层板相对复杂,成本也比较高。
  盲埋孔的制作方式常规做法有一下几种:
  A.机械钻孔
  常规多层板到压合之后,利用钻孔机設定深钻孔的方式达到内层与外层的导通,但是这种方法有较大的弊端。
  a.每次只能一片一钻,生产效率低。
  b.对钻孔机的水平台面要求较高,每块基板的钻孔深設定要一致否则很难控制没一块板子的钻孔深度,可靠性低。
  B.多次层压法
  如图

  通过多次压合的方法制作盲埋孔。将多个内层分别以双面板的方式制作出来,再分别把他们压合在一起,进行导通的制作。这种方法耗费的时间较长,而且多次压合涨缩不好控制容易出现层偏等问题,还不能制作交叠的盲埋孔,所以这种方式也不是经常使用。
  C.镭射钻孔法
  一層一層往板外增加,依激光镭射钻孔的方式制作,可以用X-RAY(镭射ccd靶孔)见靶打靶的方式破靶,X-RAY(机钻L形靶孔)破靶,取实际涨缩值定位,保证各层的对准精度。镭射钻孔制作完后可通过下图分辨镭射孔是否有不良现象。

  盲埋孔板设计建议
  目前多层盲埋孔板的设计比例在不断增加,制作难度的加大,对设备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工程人员和操作人员也要有较高的责任心。建议设计的时候考虑使用一种芯板厚度,芯板两面的铜厚尽量一致,内层不要留很大面积的基材区,避免板弯曲。

网友A:
美女厉害 感谢我的板子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女厉害 感谢我的板子到了

每月领一次别忘了。铝基板有需求也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