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仿金某顿款式U盘 里面的闪存芯片体积比较小巧

楼主(2019-10-26):
外形就是下面这样了,大家很熟悉的造型

脱掉第一件衣服

脱掉第二件衣服,可以看到主板了,没错这个就是闪存芯片了 不注意看还以为是主控芯片

脱掉裤子直接翻过来,这个才是主控,可以看出是啥子主控吗?

这个是闪存芯片的打码,体积比较小巧,读写速度也都不快,容量2g,好在貌似不是扩容盘

网友A:
老手机上拆的字库呗,以前很流行这种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手机上拆的字库呗,以前很流行这种盘

原来如此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u盘

网友B:
这是啥牌的颗粒,,,我有几条山寨金士顿的内存条也是这个牌子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牌的颗粒,,,我有几条山寨金士顿的内存条也是这个牌子的颗粒

那是手机字库,就是以前的手机硬盘,和内存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牌的颗粒,,,我有几条山寨金士顿的内存条也是这个牌子的颗粒

我知道,我指的是这个字库是什么牌子的?我有个和这个相同品牌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牌的颗粒,,,我有几条山寨金士顿的内存条也是这个牌子的颗粒

这个是韩国 FIDELIX 的 NAND MCP 颗粒,从颗粒编号上看应该是 1GB NAND + 512MB DDR

网友:
这盘很另类啊,长见识了

网友(2020-03-21):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牌的颗粒,,,我有几条山寨金士顿的内存条也是这个牌子的颗粒

一个韩国厂子,已经被东芯半导体收购

网友:
主控是212H,读卡器+nand flash二合一主控(想安国6998一样,注意6998不是6989!),暂时没有开放的量产工具。这个主控js爱用来做扩容盘,暂时没治。

网友:
拿字库做的u盘
主控应该是安国的au6998

网友:
是不是这种,我也有,我还拆过很多片这个体积,但是焊盘不一样的,5片,居然有4种焊盘,,,有BGA108的,有BGA107的(没掉焊盘,本身就才这么多),有BGA128还是多少的,还有BGA15~来着(不是BGA152,也不是手机的BGA153),

网友:
用手机字库的U盘,以前买了些招投标小容量U盘,里面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