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12v监控电源

楼主(2019-10-26):
买摄像头送的电源  2015年的产品   摄像头现在根本无法用  还不如模拟的参数  只能用电源了

电源参数

内部看看 感觉比现在好些

背面一样很简洁

全贴结束  感谢分享

网友:
没安规,大发热元件没散热片,扔垃圾

网友:
次级用这么好的二极管,不错了。

网友A:
就这没散热还用塑封的能上2A才有鬼了,长时间肯定烧mos

网友B:
杂牌都是这样垃圾。监控电源只爱用东莞小耳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没散热还用塑封的能上2A才有鬼了,长时间肯定烧mos

IC集成mos了,就这IC也就1A输出最多了

网友:
外壳防水还不错

网友:
次级二极管正对着电容,能长寿才怪

网友D:
谢谢分享。。。。。花钱买的不能用,免费送的倒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花钱买的不能用,免费送的倒是可以用。。。。。 ...

垃圾的见多了  看见这个的就算感觉不错了  曾经遇上一个12v电源 输出110v的  让我酥爽了一次

网友:
室外的就要做这么奇形怪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都是这样垃圾。监控电源只爱用东莞小耳朵。

小耳朵很好吗  我喜欢用大华的不过应该也是代工

网友:
这种电源真心不如洋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的见多了  看见这个的就算感觉不错了  曾经遇上一个12v电源 输出110v的  让我酥爽了一次 ...

我是数码之家TV的,请谈谈您当时的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集成mos了,就这IC也就1A输出最多了

普通的枪机晚上工作的时候加上红外也不过500毫安左右的电流,这货算他虚标一倍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都是这样垃圾。监控电源只爱用东莞小耳朵。

小耳朵的监控电源确实不错,坏了十几个,都是电容鼓包(环境温度偏高),其他原件都没坏

网友E:
买了几个明纬的12V 2.1A的电源用在监控上,两年没一个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几个明纬的12V 2.1A的电源用在监控上,两年没一个出问题。

那小玩意不便宜而且不防水这是硬伤啊   我用了一个给我光猫路由器做集中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