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61笔记本电池解锁,逻辑分析仪结果

楼主(2019-10-26):
淘宝新买的X61电池,用了不到三个月又被锁了。刚好手里有个逻辑分析仪,所以折腾一下。

1:数据抓包

batter

batter

首先通过网上资料确定了各个引脚的定义,在V-  K  SDA  SCL引脚上卡上软排线在插入笔记本。逻辑分析仪地线接V-,SCL接1通道,SDA接3通道,K接5通道。

00

00

这是整个包的时间轮廓。

01

01

这是最开始的两个相同的数据,估计是读电池型号。我这个是4节电池的,所以没有应答,估计8节电池的会应答这个写地址0x1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这个是4节电池的应答,写地址0x16,读地址0x17

09

0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a

22a

22b

22b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a

40a

这是这个数据包里剩下的数据,有几个不能一次截屏下来,我分了两次截屏,分析的时候不要重复了。

2:分析数据
由于数据太多,没有参考资料分析。所以只能从地址00H开始,一般最低和最高的部分地址内包含比较特殊的数据,地址00H数据是0x02  0x50  0x50,假如包含特殊数据。
用I2C主机反写0x00,0x00,0x00这组数据到地址00H,看看有没有变化,反写后读出来的是0x02  0x50  0x29,有变化。

3:测试结果
装上电池,可以开机,但是黄色灯还是快闪。插上交流电,黄色灯还是快闪。

4:总结
时间有限,本次解锁到此结束。结果不好不坏,算是半解锁了。单独使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电池黄色灯还是快闪,故障没有排除。有资源和时间的朋友可以深入分析一下数据包,看看有没有彻底解锁的办法,我也算抛砖引玉了。

网友:
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出去,表示看晕了,隔行如隔山

网友:
好牛,我也有一台, 4芯和 8芯的,等你研究出来,再发贴试下,老型号的太容易锁死,包括 X 301系列

网友:
高啊!实在是高!

网友:
不知道那些商家是如何解锁笔记本电池的

网友:
电池解锁需要密码

网友:
好文章,收藏先

网友:
奇怪,山寨电池也锁啊?一般只是原装电池才锁,山寨电池没有设计锁死的功能吧。

网友A:
还有个x201c,电芯换了,结果,校正没用,还是按原电芯的放电曲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x201c,电芯换了,结果,校正没用,还是按原电芯的放电曲线来的

确实,老SL400换电芯毛用没有,

网友:
一脸懵逼出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等我的本本电池出问题了,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二楼的话~~~~~~漂过

网友:
这没datasheet,怎么猜也猜不到命令啊

网友:
厉害了,还有研究这个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用逻辑分析仪解锁估计不行,这需要TI的电池工具EV2300,拿这个解锁

网友:
这个是啥软件,挺复杂的!

网友:
路过,开个眼界,闪人

网友:
断电锁死的笔记本电池是都可以这样折腾下统计一下数据看看?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支持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