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最近很火的华凌空调同款美的冷静星的遥控器

楼主(2019-10-26):
拆一个最近很火的华凌空调同款美的冷静星的遥控器,昨天拆了一个美的机后配的带实时温度的遥控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03
今天拆个全新的遥控器,美的机器上的备用遥控器,跟华凌空调的模具基本一样的,就是按键功能上不同

关机状态下屏幕,没有温度显示,但有个自动字样。

开机状态下的显示,有橙色背光。

取下电池,自动字样就消失了。

反面,关于节能开26度的说明。

外壳全是卡扣的,无损拆解有点难,我最后合上看时,接缝处很多痕迹了,接缝很多地方塑料挤压,缝隙很大了。

外壳取下。

内部时这样的,原装的就是比后配的好,元件上还打了热熔胶。

芯片特写。芯片下方两个凸起点,和最上方也有的两个,是背光的接线处。

遥控器上壳,模具精细度不错。

按键除了字跟华菱的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按键的电路板,金光闪闪的按键。

取下屏幕,剩下的是背光部分,无法取下,反面四个大焊点固定住了。

屏幕是可以透光的。

这个遥控器没有实时的温度显示,但是在电路板上有温感电阻的焊接位置,不知道焊接上管用不。反正是装上电池屏幕就显示字,有可能焊接上就显示温度了呢。
这个遥控器外型和华菱的一模一样,就是按键的字有几个不同,不知道用在华凌空调上能用不,要不要买个空调试试呢,正好也双十一减价了。

还是算了。。。。。。

网友:
内部做工真好,和格力的遥控差不多。

楼主:
已尝试补焊RT原件,不管用

网友A:
美的空调和华凌空调都是美的做的,,,遥控器当然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空调和华凌空调都是美的做的,,,遥控器当然通用了

遥控器模具一样,内部估计也一样,连按键颜色都一样,但按键上字不一样,好几个按键功能完全不同,这个遥控器看内部印刷标识,有三个跳线和三个电阻位置,焊接不同位置就成了不同型号遥控器。

楼主:
不同空调的遥控器模具一样,内部估计也一样,连按键颜色都一样,但按键上字不一样,好几个按键功能完全不同,这个遥控器看内部印刷标识,有三个跳线和三个电阻位置,焊接不同位置就成了不同型号遥控器。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的说

网友B:
家里三台美的,遥控器都是这个模具,型号各不相同,但是都能控制三台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三台美的,遥控器都是这个模具,型号各不相同,但是都能控制三台空调 ...

那这三个遥控器上的字一样吗,是不同的字的没这功能还是不管什么字,对一个空调摁就是它原来遥控器这个位置的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三个遥控器上的字一样吗,是不同的字的没这功能还是不管什么字,对一个空调摁就是它原来遥控器这个位 ...

这个倒是没有仔细试过,开关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仔细试过,开关机没问题

好的吧,开关机按钮是一样的。

网友C:
用料不错啊,我也刚入手华凌。。
格力空调遥控也是打胶的。。打胶可以防水防尘,防静电啊,没毛病
美的和华凌基本相同,不过美的好似有强劲,华凌没有强劲,华凌有舒省CS和ECO。。其实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不错啊,我也刚入手华凌。。
格力空调遥控也是打胶的。。打胶可以防水防尘,防静电啊,没毛病
美的和华 ...

是的,看遥控器上,美的的有个键是强劲,而对用位置的华凌是舒省有点相反的意思了

网友D:
把那颗电容换成104的,电池超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那颗电容换成104的,电池超耐用

理论上换电容对电池耐不耐用是没啥影响的。。。反而经常换电池,不会导致电池漏液,很多遥控就是太久没有换电池,然后漏液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吧,开关机按钮是一样的。

温度风量还有常用的26°C也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换电容对电池耐不耐用是没啥影响的。。。反而经常换电池,不会导致电池漏液,很多遥控就是太久没有 ...

因为电解电容漏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