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扫描仪可以做什么

楼主(2019-10-26):
坏明基扫描仪,怎样修,或拆什么用

网友:
修好了扫描照片还是不错的,我的就是同款,就是软件旧了点,目前只找到XP用的

网友:
修好了可以扫描老照片存电脑上

网友A:
据说可以改成雕刻机

网友:
还是试试能不能修好,拆了没什么用

网友:
修好了改光谱仪

网友:
把玻璃做天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改成雕刻机

就一个轴好像不行,这个也没啥定位,就是从头跑到尾,貌似要两台这样的设备再加上定位控制模块才行

网友:
好东西,明基的很好,我也有,修好它

网友:
我还有一个好的惠普的底片扫描仪在那里吃灰。

网友:
我有个佳能的在吃灰,没买钱天天想买,买了后新鲜几天 吃灰了。

网友:
我是来放毒的,楼主知道这种玩意吗?把扫描仪贴上去……

网友:
没大的用处,拆过两个。

网友(2020-03-11):
灯管做个台灯,显色指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