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照明灯怎么拆

楼主(2019-10-26):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拆,用没多久进水了,是不是有胶水

网友:
玻璃下面打满胶了没办法拆准备扔吧!我有几个都是!而且玻璃还是钢化玻璃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玻璃面板先加热然后慢慢撬

网友A:
质量好的玻璃才是黏上去的,这个应该没有胶,去掉卡子,玻璃应该就掉了

网友:
先掰开卡子试试,如果还拆不了只能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玻璃才是黏上去的,这个应该没有胶,去掉卡子,玻璃应该就掉了

去掉了还搞不出来

网友:
有胶的,不要弄了。我有一个崩了我一脸玻璃渣渣

网友:
加热是不行的,一般是用的结构胶,灯内进水,说明即使有胶,也是一点点,慢慢撬撬试试,这种灯我拆过很多,大多数没有用密封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