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新买的颈部按摩仪拆解,我是不是被收智商税了?

楼主(2019-10-26):
今天刚收到货,拆开发现这个电极贴居然是橡胶。。。???
果断拆开看看。。

这个就是橡胶电极

把电极背后拆开,能看到一个小电路板

小电路板特写,背面就一个类似于耳机插孔的接头

发现三块电极就有两个是接电线的,中间的那个居然是装样子的

准备拆开控制电路板

元件还挺多,背面光秃秃

红黑两根线是电池正负极,电源就是两个7号电池,3V,然后输出两个黄线到电极。。。

就这玩意能卖到三四百。。。而且我花过300买过一个金属电极的那种型号的。。。
现在看来好像被收智商税了。。。

网友:
我48元也买了一个充电式的,拆开之后也和你这个差不多,感觉被骗了,这玩意能按摩?靠电击?敏感一点的人搞不好要被电伤!

网友:
  当需要使用这类东西,智商自然与常人不同、、、、鸟。

网友A:
测试下,这橡胶是不是导电的?应该跟遥控器按钮上的导电橡胶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这橡胶是不是导电的?应该跟遥控器按钮上的导电橡胶一样的。

测试了,确实是导电的,不过感觉力度不大,难道是因为送的电池太垃圾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确实是导电的,不过感觉力度不大,难道是因为送的电池太垃圾的缘故?。。 ...

测测电压

楼主:
很可惜,手头没有万用表

网友B:
睡觉不要睡枕头,颈下放一旧衣服裹成的长条状枕头,外面在包裹一张枕巾,用绳子捆绑好枕巾,然后放颈下,平躺睡觉,纯物理疗法,有效果的。

网友:
主动多交税的是好公民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一毛一样的,12块多钱,用了红包不到1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一毛一样的,12块多钱,用了红包不到10块。

我以前买过一个,推销的,50元。后来扔了。这玩意儿忘记测电压了。

网友:
估计是利用了微电流刺激颈椎,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睡觉不要睡枕头,颈下放一旧衣服裹成的长条状枕头,外面在包裹一张枕巾,用绳子捆绑好枕巾,然后放颈下,平 ...

现在的都是西洋枕头,才引进一两百年,不适合国人,会造成生理弧度变直压迫神经,手麻高血压头昏什么都来了!而我们古人都用类似你说的,是方枕垫在颈部。望见者明白,赶快改正。不要等官方政府部门告知你,他们不作为的!

网友:
我也买了,测了下,最低档有33V,最高档达到110V!

网友:
明显是智商税啊!!!!!!!

网友(2020-08-10):
老大不好意思,你又交了学费了

网友:
所以小爱说要买什么光子床,正在调查中别到时候也是交智商税

网友:
首先呢,通过中频电流刺激收缩肌肉的理疗仪已经生产和使用很多年了。

有按摩的效果,比手工按摩差一点。

100元以下的话,不算智商税吧。

网络搜索中频(低频)电刺激治疗仪,可以找到很多正规的产品,医院里也有使用。

网友:
楼主你的不算交智商税,辅助医疗设备认证费用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