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警用电棍内部线路问题

楼主(2019-10-26):
请问高手这些线怎么连接?

网友A:
这上面也标得太清楚了,高压包三根线,红黑接电源正负,绿色应该是触发线,你看看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灯的话只要通电就亮,要加个开关控制,充电孔的话就是接电池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也标得太清楚了,高压包三根线,红黑接电源正负,绿色应该是触发线,你看看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 ...

技不如人,只有标清楚了,大家告诉我,我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也标得太清楚了,高压包三根线,红黑接电源正负,绿色应该是触发线,你看看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 ...

那是影子,高压包只有两根线

网友:
看看不知对否?四角的开关还要通过万用表测量确定。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