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大家懂电脑的,戴尔640m旧电脑如何升级才好?

楼主(2019-10-26):
电脑型号  戴尔 MXC061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32位/Service Pack 3)
CPU  (英特尔)Genuine Intel(R) CPU           T2050  @ 1.60GHz(1600 Mhz)
主板  戴尔 0YW840
内存  2.00 GB (   667 MHz)
主硬盘  60 GB (富士通 NZ0UT6B25W 已使用时间: 16015小时)
显卡  Mobile Intel(R) 94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显示器  友达 J9370 32位真彩色 60Hz
声卡  9200 HD Audio Codec
网卡  Broadcom 440x 10/100 Integrated Controller
----------------------------------------------------------------------------------------------------------------------------
CPU详情

CPU厂商  英特尔
CPU  (英特尔)Genuine Intel(R) CPU           T2050  @ 1.60GHz
CPU核心数  2
CPU默认频率  1600 Mhz
CPU外频  133 MHz
CPU当前频率  1596 MHz
一级缓存数据  32 KB
一级缓存数据  32 KB
二级缓存  1024 KB
CPU电压  3.300 V
CPU序列号  BFE9FBFF000006E8
数据宽度  32bit
技术参数  65 纳米
插座/插槽  PPGA478
指令集  MMX,SSE,SSE2,SSE3
扩展版本  Ext.Family 0  Ext.Model 0

----------------------------------------------------------------------------------------------------------------------------
主板详情

制造商  戴尔
主板型号  0YW840
制造日期  2007/04/02
主板序列号  BP7832X
BIOS厂商  Dell Inc.
BIOS版本  DELL   - 27d70402 Phoenix ROM BIOS PLUS Version 1.10 A10
BIOS大小  3.50 MB
芯片组  英特尔 Mobile 945GM/PM/GMS, 943/940GML and 945GT Express Memory Controller Hub
电脑厂商  戴尔
电脑型号  MXC061
系统安装日期  2015/12/07
最近启动时间  2019/10/26

----------------------------------------------------------------------------------------------------------------------------
内存1详情

内存名称     667 MHz
内存大小  1 GB
内存频率  667 MHz
插槽  DIMM_A
数据宽度  64bit

内存2详情

内存名称     667 MHz
内存大小  1 GB
内存频率  667 MHz
插槽  DIMM_B
数据宽度  64bit

----------------------------------------------------------------------------------------------------------------------------
显卡1详情

显卡名称  Mobile Intel(R) 94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显卡厂商  英特尔
显存大小  224 MB
内核名称  Intel(R) GMA 950

显卡2详情

显卡名称  Mobile Intel(R) 94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显卡厂商  英特尔
显存大小  224 MB
内核名称  Intel(R) GMA 950

----------------------------------------------------------------------------------------------------------------------------
硬盘1详情

硬盘厂商  富士通
硬盘名称  富士通 (NZ0UT6B25W)
硬盘大小  60 GB
硬盘转速  5400 转/分钟
接口类型  SATA 1.5Gb/s
硬盘传输速度  150 MB/S
硬盘缓存  8 MB
硬盘已使用时间  16015小时 (S.M.A.R.T.)
硬盘序列号  FUJITSU MHW2060BH (BIOS 版本: 008500)

硬盘2详情

硬盘名称  Ricoh Memory Stick Disk Device
硬盘已使用时间   (S.M.A.R.T.)
硬盘序列号  Ricoh Memory Stick Disk Device

硬盘3详情

硬盘名称  Ricoh SD/MMC Disk Device
硬盘已使用时间   (S.M.A.R.T.)
硬盘序列号  Ricoh SD/MMC Disk Device

----------------------------------------------------------------------------------------------------------------------------
声卡详情

声卡名称  9200 HD Audio Codec
声卡厂商  矽玛特
UAA总线名称  N10/ICH 7 Family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
网卡1详情

网卡名称  Broadcom 440x 10/100 Integrated Controller
网卡厂商  博通
Mac地址  00:15:C5:77:2D:63

网卡2详情

网卡名称  Intel(R) PRO/Wireless 3945ABG Network Connection
网卡厂商  英特尔
Mac地址  00:19:D2:2C:DC:9E

以上是我的旧电脑戴尔640m的配置,2010年的,想升级硬盘和内存,请专业人士指导下如何升级,具体升级什么型号的才好,本人不懂主板支持啥东西,内存换过,但是总蓝屏,谢谢啦

网友:
无非就是加大内存,硬盘换ssd。

网友:
内存换2+2G,硬盘换个大容量的,CPU换个T8300

网友:
有点老了哦,升级没太大意义,

网友:
内存,硬盘,CPU的话拆开看下是不是用的座子,是的话可以看看CPU升级,淘宝也就10几20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今年中秋朋友有个惠普的965芯片组的笔记本15的屏4G内存128的固态非常新,居然还有蓝牙,200元我居然没要。。。。。。

网友:
这个电脑我也有一台,945主板,最高支持T7600,但是这个价格比较高,根本没必要,所以最理想就是T7200,12快还包邮。  内存的话,加到3G就行了,超过3G, win7 32位系统不认, 装64位虽然能认4G内存,但是64位系统自身占用内存比较高,运行反而比32位的慢。  要么加到4G内存,装32位win7,系统认3G,剩下1G可以做成内存盘,用来作为高速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