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雷蒙德WDR4310定制版,免拆机刷入不死Breed,刷OpenWRT和原厂固件

楼主(2019-10-26):
百米、雷蒙德WDR4310定制版,免拆机刷入不死Breed,刷OpenWRT和原厂固件
附件刷机教程和对应固件,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8sdU3WrDI0b8S4-_Jtsy3A

网上淘了两个定制版的WDR4310,分别是百米路由和雷蒙德定制版,按所知的规律,网上的众盟淘金版也应该适用,还有一些刷OpenWRT失败只剩下Telnet功能的也适合使用,重要的是能启动Telnet后台。
此路由仅能进入登录界面,没有用户名和密码,没办法进入设置界面,完全使用不了!!
雷蒙德的更不堪,连界面也进不去,估计页面地址还有后缀,更是没办法使用!!!

受商家委托,在不拆机情况下,着手刷入原厂固件。可惜网上无任何的相关信息可以借鉴,唯一能搜出来的是众盟淘金定制版的,但全都是需要拆机TTL或直接上编程器,对没有TTL和编程器的用户存在障碍!

折腾了两天,此路由像是被屏蔽了Reset键,重置完全没有反应,也进入不了U-Boot,视乎药石无效。

可问题来了,此路由其实并不算是厂家定制版,应该是商家大批量采购了TP-Link的路由后,由各自的技术人员刷入新的U-Boot和定制的固件,因此,此路由肯定有刷机的途径。

在这样的思路下,通过命令行Ping192.168.1.1 –t,监测U-Boot启动情况,最后发现开启U-Boot办法,Telnet后台,只是不能Web界面刷机,可至少免了拆机。过程能Ping通U-Boot,但不能进入192.16.1.1的Web界面,或许页面还有后缀,咱不深入研究,不过,我发现U-Boot下Telnet后台端口,也成功Telnet进入192.168.1.1了。
查看系统分区

不气馁,有Telnet还是可以刷机的,下面来着手刷机,经继续两天的研究,分下面几步刷机,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也有注意事项,请多多留意:

第一步:准备工作
Telnet下没有自动获取IP,需要手动设置网卡固定IP,应与Telnet的IP在同一网段192.168.1.2~192.168.1.254,具体可以网上搜一下方法,很简单的。以192.168.1.220为例
打开网盘附件中的MyWebServer的压缩包,简易web服务,用于固件文件通过wget命令上传到路由。
MyWebServer里有一个web文件夹,里面已备好要用的Breed和过渡OpenWRT固件。端口设置为80方便命令输入,服务要停止后才能设置。IP地址是本机电脑IP,与后面输入命令行有关,我以192.168.1.220为例,

第二步:启动U-Boot,以系统灯快速闪烁为进入U-Boot的标识
办法一:路由关机状态下,按住后面的Reset键不放,通电,观察路由的系统灯,等待系统灯闪烁2~3次后,松开Reset键,系统灯由慢闪转成快速闪烁,即是标示进入了U-Boot。
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如闪烁2~3次后还按Reset,将继续进入系统
办法二,如果办法一不行,那就先通电,可等路由正常启动后,按住Reset键不放10~15秒,断电1~2秒(Reset键一直不放)后通电,然后像办法一观察系统灯,通电后系统灯闪烁2~3次后,即可松开Reset键,系统灯由慢闪转成快速闪烁,即是标示进入了U-Boot

第二步:Telnet入路由U-Boot命令行可复制粘贴,避免输入错误
1、打开系统命令提示行,输入Telnet 192.168.1.1回车
       2、进入到OpenWRT的Telnet后台
3、输入passwd,提示设置密码和确认密码,都输入root即可,密码输入时系统不显示字符的,籍此开启SSH。此步只是开启SSH,但开启SSH后有可能解锁U-Boot。依次输入
passwd
root
root

第三步:直接刷入Breed或刷入过渡OpenWRT,认真看命令 行,命令行可复制粘贴
1、尝试刷入Breed,留意黄标路径,若IP和文件名变化,如上文准备工作所述的本机IP,以及MyWebServer的web文件夹下的文件名,其他命令不变!命令行依次输入:
cd tmp
wget http://192.168.1.220/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注意,如果U-Boot被锁,则会显示输入失败
如果成功,路由会自动冲去,可按住Reset键进入Breed

2、如果成功刷入Breed,此步省略
刷入过渡OpenWRT,此时千万别刷入原厂TP-Link任何固件,此步目的是通过刷入正常版本的OpenWRT来解锁U-Boot,命令行依次输入:
cd tmp
mtd -r write /tmp/OpenWRT-WDR4310.bin firmware
刷入成功后自动重启,等待OpenWRT正常启动一次
重复,第二步:Telnet入路由U-Boot,再次Telnet进入OpenWRT后台,
然后再重复第三步的操作1,刷入Breed,命令行依次输入:
cd tmp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U-Boot

第四步,比较轻松了,进入Breed,备份ART、更改MAC地址,以及直接刷固件
关机状态,按住Reset键不放,通电,5秒后进入Breed
1、备份ART,以备不时之需

2、在Breed里的TP-Link设置中,更改MAC地址,可直接输入路由底部的MAC地址。当然,若只是个人使用,就是跟其他人刷的一样的MAC也不存在冲突的话,那此步可省略。
3、直接在Breed固件更新,刷常规固件即可,只需要勾选固件即可,只需要勾选固件即可,只需要勾选固件即可,BootLoaderART不用勾选。只是刷固件,OpenWRTTP-Link原厂固件随便刷,反正刷不死

补充内容 (2019-10-30 23:29):
上文的命令行中,U-Boot要用小写:
cd tmp
wget http://192.168.1.220/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补充内容 (2019-10-30 23:30):
上文的命令行中,U-Boot要用小写:
cd tmp
wget http://192.168.1.220/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第二步和第三步,以便大家理清思路

第二步:启动U-Boot,以系统灯快速闪烁为进入U-Boot的标识
办法一:适用于解锁了U-Boot的,
路由关机状态下,按住后面的Reset键不放,通电,观察路由的系统灯,等待系统灯闪烁2~3次后,松开Reset键,系统灯由慢闪转成快速闪烁,即是标示进入了U-Boot。
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如闪烁2~3次后还按Reset,将继续进入系统
办法二,如果办法一不行,就证明U-Boot被锁,那就采取以下办法
那就先通电,可等路由正常启动后,按住Reset键不放10~15秒,断电1~2秒(Reset键一直不放)后通电,然后像办法一观察系统灯,通电后系统灯闪烁2~3次后,即可松开Reset键,系统灯由慢闪转成快速闪烁,即是标示进入了U-Boot

第三步的也分U-Boot被锁与解锁的情况
1、解锁状态下,U-Boot可以直接刷入,命令行依次输入即可:
cd tmp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2、若U-Boot被锁,会提示找不到U-Boot分区,刷入失败
那就需要刷入正常版本的OpenWRT来解锁U-Boot,命令行依次输入:
cd tmp
mtd -r write /tmp/OpenWRT-WDR4310.bin firmware

刷入OpenWRT会自动重启,等待完成第一次启动后,再进入Telnet下才会解锁U-Boot!
然后重复第二步操作,重新进入Telnet,此时U-Boot已解锁,可以直接刷入Breed,命令行依次输入:
cd tmp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补充内容 (2019-10-30 23:31):
上文的命令行中,U-Boot要用小写:
cd tmp
wget http://192.168.1.220/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mtd -r write /tmp/breed-ar9344-ar8327n-r1163.bin u-boot

楼主:
整理出一个视图,看看是否会清晰些~

网友: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给你32个赞

网友:
学习了,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赞一个。众盟淘金版的我是拆机ttl刷的,奇怪的是breed中备份了art后mac还是有问题,全是ffffff,只能手动输入

网友:
感觉你这个和 之前的 咖啡 路由器  有点像

楼主:
    经多次测试,OpenWRT的功能强大且齐全,只是普通用户用起来比较繁琐,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无线5G信号比较弱。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到OpenWRT官方刷最新版本的也一样的情况,也不是说信号很差那种,只是没有TP-Link原厂固件的好而已!也试过LEDE官方固件,情况依旧。或许是ART问题,但也不想折腾了,后面看大神们了!
    折腾了两天,没时间研究固件了,建议还是刷TP-Link官网固件的好,简单方便,也同样支持USB,移动硬盘、打印机的也应该能支持的。而且WiFi信号很强,不接SMA天线,信号也很可以的!
至于DD-WRT,也能正常在Breed刷入,功能也不差的,带中文界面。网盘增加了DD-WRT的固件,看个人喜好了。
    最后提醒不能刷水星的MW4530R的固件,网上虽说与WDR4310硬件是一样的,可测试刷入后无法启动,连Breed也变卡顿了。
    所有的固件都来源原网上官方即可,至少安全可信,在Breed页面下随便刷~!。刷原厂固件,可到TP-Link官网下载的固件即可,不过需要注意一点,记得刷机升级都在Breed上更新,若TP-Link固定直接在原厂固件上更新升级,辛苦刷入的Breed将被覆盖,请慎重!

网友:
高手都是这么玩的。真是羡慕

网友:
我记得自己是上编程器了,flash非常好拆,周围啥零件都没有,焊刀一点就下来了。

网友:
好人,有台openwrt要刷,很有参考价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7092&extra=

网友(2020-01-31):
百米2能免拆刷吗?还有就是网盘失效了

网友:
可以再发一下“百米、雷蒙德WDR4310定制版,免拆机刷入不死Breed,刷OpenWRT和原厂固件”的网盘链接吗?

网友:
ttl没有搞不定的固件

网友(2020-03-31):
没法TELNET 无论正常状态还是UBOOT 状态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还是高人,写的这么清楚,就是小白也能跟着折腾,大赞

网友:
网盘已经失效

网友(2020-12-02):
楼主百度网盘失效了,能重发一下吗,3085868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