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球形锁,或者执手锁安装于木门,门侧面的凹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9-10-26):
谢谢!工具有万用宝,电磨,凿子。万用宝切框,然后凿子手工打?如何掌握深度?

网友:
球形锁 可以直接装  执手锁2毫米深 随便搞不用太在意 上螺丝前锤子砸下就好了

网友:
有万用宝还搞不定?我用电钻加凿子都能搞定

网友A:
凿子伺候,这个可以凹进去一点,不用太过关注尺寸,比如1mm厚的板,你可以凿2mm,有时候沉头螺丝并不是全部沉头进去的,那样就碍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凿子伺候,这个可以凹进去一点,不用太过关注尺寸,比如1mm后的板,你可以凿2mm,有时候沉头螺丝并不是全部 ...

多谢您的提示以及楼上诸位,我试了一下,很容易凿。如果安装标准在锁芯处开大孔,锁舌这里尺寸深点无所谓

网友(2020-05-02):
有小电磨加各种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