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9V电池,用了新外衣,然后多做了好几个,用哪呢》》》

楼主(2019-10-27):
一直想做9V电池,但不想用铁壳,也不想裸奔,于是有意识地为它找衣服,然后线槽被我发现并据为己有
大小刚好好,一条可以做好几个电池
↓↓宽度和厚度刚刚好,十分合适

↓↓旧电池扒衣服,取它首级

↓↓用AB胶给头做个手术,嫁接到新身体上

↓↓从库存板里找出以前做好的线路板,上了锡,铜箔不氧化

↓↓按电路焊接上去

↓↓多做几个,线槽足够

↓↓弯起来做盖子

↓↓挖个孔,充电用

↓↓三兄弟不分家

网友A:
会不会以后表不准?我用升压板,很多档位不准了,非要逆时针来一圈才行,不知什么神仙毛病  直接两节18650了

网友:
线槽确实不错,好像装修剩下的给扔了

网友:
板子的自放电受不了。

网友:
升压对表有影响,建议放两个锂电,论坛有很多帖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样比买的用的时间长

网友:
还是2节锂电串联最实在,一般有个2-300mah要抵上9v电池2节

网友:
哈哈多了没地方用要不送我俩

网友B:
升压能把自放电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C:
两节14500电池的路过。。。。。没电了扣下来充。两节用一年还有电。。。天天用

网友:
万用表费电不多,网络用的寻线仪才费电,不用充电电池的话,一块普通9V用不了两次

网友:
手里一把9V,没有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能把自放电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自放电都是 uA  级别的
刚测的数据

网友:
我一般就把废了的9V旧电池底下的翻边撬开分解,改装结束在内部用同上类似塑料方管做支撑后原盖复位,既方便又美观。

网友:
好恶心 ,现在还有人做这个垃圾玩意。对万用表测量干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以后表不准?我用升压板,很多档位不准了,非要逆时针来一圈才行,不知什么神仙毛病  直接两 ...

两节18650放不下啊,

网友:
放个电路图,准备仿制一下

网友:
线槽好评,尺寸合适。不知道改装后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节14500电池的路过。。。。。没电了扣下来充。两节用一年还有电。。。天天用 ...

+1,电力持久,大小还刚刚好

楼主:
线路图是在老站找的,原帖已经忘记了,下面是我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画的原理图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