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局域网内能使用远程桌面吗?

楼主(2019-10-27):
单位局域网,淘宝QQ什么的一概不能上,能上一些门户网站。能访问一些国外的不敏感网站,当然网速非常慢。

局域网内的机子能互相远程桌面吗?有哪些办法进行远程?

网友:
直接用系统的远程桌面试试看.

网友:
windows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
但体验不算好,

nomachine,我现在在用,
而且你还可以在马桶上用手机控制PC,

网友:
所谓远程桌面,只是不在自己这台机器上的都算,所以,控制本机所在的同一局域网内的电脑都可以(不在同一网才是麻烦呢)

网友A:
既然你们IT给你们限制了,那多半不要想局域网远程了,一般的话开远程桌面会有风险,所以多半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们IT给你们限制了,那多半不要想局域网远程了,一般的话开远程桌面会有风险,所以多半没法 ...

同一办公室之内的几台机子。
如何查看是否被单位限制了呢?

网友:
同局域网内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一般不会有限制,当然需要自己设置一下。默认情况下,系统远程桌面功能没有打开。如果需要远程外网电脑、或者从外网远程局域网内的电脑,需要在局域网路由器上打开相应的端口映射,或者安装相应的远程软件。
远程桌面比较方便,但同时可能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最好设置强壮的口令并定期更换。

网友:
TTVNC远程控制软件下个试试看

网友:
如果被网管禁了默认远程桌面端口, 自己百度下怎么修改远程桌面端口。 访问的时候输                            ip地址:端口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办公室之内的几台机子。
如何查看是否被单位限制了呢?

你想远程哪台电脑,你去那台电脑,看看远程桌面有没有开启,如果是win7的话,右键我的电脑,远程设置里面,然后在你的电脑,运行里面输入MSTSC,输入你远程的桌面电脑的账户,密码,然后看可不可以,这里面有很多设置的,包括权限等等

网友:
正相反
windows系列使用远程桌面才是最快、好的。

不方便用远程桌面,vnc比较合适,注意装好后要额外装vnc驱动否则速度很慢

teamview向钱看齐,没掏钱时常抽风

网友:
如果远程桌面被封了怎么办?

网友:
VNC破解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