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控调光玻璃

楼主(2019-10-27):
不通电时,玻璃不透明

通220V电,玻璃变成透明

裸照:

试试激光笔照射效果:

原理:

网友A:
完全不透?
激光笔照射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
零几年在探索频道见到过,按下开关变模糊和透明切换。估计是一种特殊液晶,好像通电后分子有顺序,断电后分子无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透?
激光笔照射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特别为yich坛友拍摄
试试激光笔照射效果:

网友:
啥原理呢哈哈

网友B:
新型号的客机舷窗也是这种了,不过原理不一定一样。

网友:
和LCD液晶屏原理差不多。

网友:
好像以前见过,是装在汽车上的,就类似数字计算机的LED不通电情况下不会有黑色的,一通电才显示黑色的一样,但是你这是全屏的。

网友C:
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自动变光电焊面罩正好相反

不是一回事。这种不通电为乳白色,只是光线被乱散射不能成像,但是透光率并没有变化。电焊面罩是通电不通电都不是乱散射都能成像,但是通电后透光率减少几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为yich坛友拍摄
试试激光笔照射效果:

真的更新了呀

看来是和毛玻璃一样的效果,
好处是即使淋水也不影响效果

网友:
好东西,量产了吗?几块钱一斤

网友:
想到了情趣酒店的洗澡间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型号的客机舷窗也是这种了,不过原理不一定一样。

至少使用方法会发过来,不通电市透明

网友:
功耗高不高?

楼主:
明天上班测试后告诉你,请注意看本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天上班测试后告诉你,请注意看本帖子。

谢谢,一直想了解这东西的功耗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一直想了解这东西的功耗来着

耗电极微,用万用表10A交流电流档测不出,用1000W功率计显示为0

网友:
液晶原理的话,耗电量的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