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金弓达 32G TF卡 跑圈测试

楼主(2019-10-27):
之前4.9买的金弓达 32G TF卡到了,跑圈测试一下。测试平台 蓝天准系统笔记本电脑

TF卡正面图

TF卡背面图 没有字纯黑色

首先用笔记本自带的读卡器卡槽测试

测试没有通过

换个绿联USB3.0的读卡器测试一下

测试通过

隔了一天后,用TF转USB2.0主控板测试

第一圈数据直接校验通过,第二圈写入读取测试未通过。

补充:有坛友说可能是小卡转大卡接触不良和牛屎发热掉盘
我用绿联的读卡器又跑了两遍,确实没有问题。

总结:非扩容盘,最大速度写入12.6M/S,读取46M/S,这种廉价的TF卡根据自身需求购买,不适合存重要文件。

网友:
这个卡有好几个版本,速度和质量差异很大。

网友:
我的写25读80感觉还可以,跑了3圈正正常

网友A:
小卡转大卡容易接触不良  2.0那个应该是牛屎发热掉盘吧

网友B:
用USB3.0的读卡器持续测试看看?一般跑一圈读卡器的温度都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卡转大卡容易接触不良  2.0那个应该是牛屎发热掉盘吧

确实是这样,受教,我用绿联的读卡器又跑了两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3.0的读卡器持续测试看看?一般跑一圈读卡器的温度都不低了

我用绿联的读卡器又跑了两遍,确实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绿联的读卡器又跑了两遍,确实没有问题

有些卡比较挑设备,最好还是买USB3.0的读卡器当作U盘来用
或者买非牛屎的USB2.0读卡器
我那张金弓达的卡插2.0的牛屎读卡器会掉盘,只有插硬封的USB2.0读卡器和USB3.0读卡器不会
但是这个牛屎的迷你读卡器读大牌子的卡没任何问题

网友:
我花了5.9元包邮的:
5.9元包邮的金弓达32g内存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