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散热风扇如何能能最简单的做到温控改变转速?

楼主(2019-10-27):
上次做了个电子负载,暴力风扇太厉害了,想改温控,查了下,有在线上并电阻的,有用pwm调速的,那种最简单实用呢?是四线风扇

网友:
用lm317加一个负热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3919
找到这样一个帖子,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3919
找到这样一个帖子,可行?

我的输入电压是12v风扇电压也是12v.用lm317不行吧,最大速度达不到

网友:
PWM四线,有个帖子用494加热敏电阻做的PWM调速,可以找找看,要是用317调压的可以把12V调高到15V,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2701

网友:
最简单5伏升压板加热敏电阻

网友B:
热敏电阻+可调电阻+开关管,搞定。我就是这样的,肯居温度调节出你想风扇启动的阻值,原件少,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可调电阻+开关管,搞定。我就是这样的,肯居温度调节出你想风扇启动的阻值,原件少,简单。 ...

能细说下吗?

网友B:
mos管能耐住就行,三极管也行,我只是举个例子。
供电不大于mos管G级耐压,稳压管可不加。
热敏电阻可做成插件式接头。
根据需要风扇起转的温度调节电阻。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能耐住就行,三极管也行,我只是举个例子。
供电不大于mos管G级耐压,稳压管可不加。
热敏电阻可做 ...

谢谢,这个电路挺简单的,就是可能mos管的功率消耗会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挺简单的,就是可能mos管的功率消耗会比较大吧..

看你的风扇功率吧,普通的12V风扇都是0.2A,满功率不到3W。中兴的2400暴力风扇好像是0.6A,也不到8瓦。根据功率选择开关管。普通风扇散热片都不需要加。

楼主:
发现这个图,等会做做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这个电路不错,我试过了,蓝线是调速线,它直接接地,风扇就会最低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