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烧掉的玉米灯

楼主(2019-10-27):
用的一年左右直接烧黑了。

bp9022a,恒流。确定是电容爆掉了。
就因为电容接触外壳,温度高爆掉一个洞

楼主:
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
黑色能量好黑

楼主:
深圳暗能量电源出品的

网友:
铝壳还是好评的

网友:
人家也是上市大公司,怪只能怪生产厂家电流设定太大了。

楼主:
9w的灯,用恒流。算可以了。但一年多就坏了,还是差了点。还没节能灯耐用,没发挥出led长效的优点

网友:
暗黑能量好黑

网友:
暗黑能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是什么引起的起火?

网友:
一直不喜欢 玉米灯,,要么闷烧,要么是那种阻容的可能会电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引起的起火?

电容烧掉了,搞的里面全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烧掉了,搞的里面全黑了

主电解看着还挺安详的啊。。。

网友:
隔离型的驱动,感觉灯珠应该没坏,换个驱动板就可以了,如果会修开关变压器没烧断的话还是可以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