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的功耗可以降到10W一下吗?

楼主(2019-10-27):
   软路由本省的功耗好像一般都15W左右,再加上后面的AP,功耗不会低于20W吧,普通家用无线路由器基本在10W以内

网友:
CPU架构不同,功耗就大,没法。

网友:
就穷到这点功耗都用不起了?你家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热水器都砸掉吧。

网友:
功耗大小基本取决于CPU,还有内存,硬盘。但是性能也是高于硬路由。附一个CPU功耗

网友:
真要是10W以内,你这软路由也没什么可以玩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阴阳怪气的说风凉话。

要功耗低可以选择core m 的笔记本主板, 然后想法用mini pci e 再外接一个网卡。 或者直接单笔路由。
机械硬盘休眠后功耗绝对能到10瓦以下。

这种主板一般有两个sata口, 还可以兼做nas

网友:
性能一般跟功耗有直接关系,贵一点的博通的路由过10W都很平常。

网友:
D525双网口,用2G内存+32GMSATA固态盘,大概10W左右。加了个PCI双网口网卡以后就要13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