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网线如何穿管啊?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9-10-27):
     老家的房子要改造,以前留下的网线已经被烂了,中间断开了,现在想弄有线,问题是如何穿管?

网友:
装修的就给你办了

网友:
用旧网线把新网线拽进去,或者用钢丝往里拽

网友:
抽旧网线的时候把新网线拉进去,如果旧网线抽不出来或者断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钢丝往里拽

网友:
电工有工具的,或者你自己假货宝上买一个也行

网友(2019-12-14):
电力猫很好解决

网友:
装修电线不一起换了?

网友:
网线是8芯线,看你是断期中一两根还是全断了,如果可以在拉动的情况下,那就用钢线接在网线上引一下。如果全断那重新布线要不挖断点那儿在拉出来换线了!

网友:
用对接头对接一下,效果应该好一些,还方便

网友A:
淘宝直接搜:穿线神器
10来块钱的一根钢丝绳,牵引线穿管,
大面积作业和长期作业的,还有电动的~!

网友:
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新线上打肥皂水, 用旧线把新线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直接搜:穿线神器
10来块钱的一根钢丝绳,牵引线穿管,
大面积作业和长期作业的,还有电动的~! ...

电动的没试过,手动的穿线器多于2个弯就过不去了

网友:
有专用的穿线器
有钱的用电动的穿线器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只能明线或者电力猫了  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水电工撸过,一根钢丝解决的事

网友:
改造=开槽,重新埋管,墙面重新粉刷

网友:
管子只要通怎么都好办,不通死线的话只有找死线位置维修或者无线解决

网友:
我们穿管都是尼龙大盘怼的,很硬的线,家用20或16的直角转弯多久看运气了。问问电工。
不然开槽重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