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贴片稳压管正反向导通?

楼主(2019-10-27):
1.理论上,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阻值正向无穷大,反向随电阻档位不同而增大,
2.情况1,pwm芯片之前一个sod123  稳压管二极管 BZT52C2V7 ,丝印 w1 ,并联一个47欧电阻,
  不拆下测,二极管档正反向导通,蜂鸣,正反压降0.04,正反有阻值,
   新的换上去的也这样,  且发现2块板子都这样(另一块是ll34玻璃封装也是47r电阻),
  我先以为原装坏掉,拆下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与全新不同,如下),可能是好的,
  这里什么情况?
3.情况2,2个全新W1稳压管未安装时,第一天测正向压降0.7,反向无穷大,
   第二天测,正向压降0.7,反向压降1.7,测阻值,正向无穷大,反向档位不同增大,
   这又是什么情况?好的坏的?还能用么?同样w1怎么一个反向通一个反向截止?
4.基础有限,不知表述是否清楚,求解答,谢谢。

网友:
在线测可能会受其他电路的影响,不一定准的

网友:
在线测肯定不准的

网友:
稳压管一般并在电源与地而电源与地阻值不大

网友:
换个常规2.7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