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ISO品牌的电源

楼主(2019-10-27):
某天上班,按下电脑开机键,几秒后听得“啪”的一声,随后电脑启动画面消失,一股青烟从机箱内冒出。估计十有八九是电源挂掉了。拆下电源,先找个备用的换上用着。
得闲了拆修,这个牌子好像不怎么起眼啊,ISO?

开盖顶视图

没想到还有主动PFC

这里一个IC上还背了一个电阻

发现问题在这里了

拆下这两个元件,看板上印的图示是压敏电阻。测量这两玩意,断脚的短路,烧糊的阻值有几十欧。

这是在电路中位置

由于没有同型号的器件,想问下高手,这两个压敏电阻不装,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那俩东西为啥冒泡了呢?

网友:
这个品牌没听说过,估计是想蹭ISO9000,看做工用料还不错,防雷击保护不装可以用,只是少了一道保护

网友:
可以临时不用,还是尽快更换~

网友:
品牌机或者录像机的小电源

网友:
不用没大问题~

网友:
保护挺周全啊这电源,还是TL494,可以改可调,

网友A:
压敏电阻可以不装,不过需要认真检查一下电路,主要是两个大电容上并联的均压电阻。小心大电容爆炸。通常压敏电阻不会无故烧掉的。需要查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可以不装,不过需要认真检查一下电路,主要是两个大电容上并联的均压电阻。小心大电容爆炸。通常压 ...

已经装好通电测试了,正常工作。均压电阻也忘记查了,现在没见到烟花,当备用电源丢柜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