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9的电钻买哪个,富格和芝浦

楼主(2019-10-27):
想买个电钻用,不是很懂,平时用的不多,偶尔给木板或铝片打个孔扭个螺丝,现在30左右12v单速,富格和芝浦销量排在前三,福葛销量似乎更大一些。不知这两个实际用起来哪个更好一些?同心度和稳定度,耐用还有续航。

网友:
哪一个都行,都是电池不行

网友:
买电压高点的,12V太低了

网友:
同心度和稳定度、耐用还有续航,一路货色……
当个玩具买来玩玩尚可,不然等放些日子,说不定想用的时候,电池就挂了!想想,一个差不多的动力锂电什么价格,何况三个呢?

网友:
我的三个电池全坏了,不要入坑了,电池用不超过十次

网友:
29的电钻都是公模的,只有新款、旧款的区别,家庭拧拧螺丝、钻钻木头还可以,专业要求高的就别考虑了。
与其在乎这类电钻的同心度等问题,不如关心下他的电池寿命吧

网友:
买来自己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没用,垃圾产品就不要浪费钱了,工具还是要买好点的,

网友:
机器都一样,电池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网友:
你买个玩具还要讲啥同心度  电池还想要求啥  一节好的18650都二三十了

网友:
这价位的还想续航?想多了用不了几次电池就废

网友A:
一份价钱,一份货。20多元钱的都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份价钱,一份货。20多元钱的都是玩具

看来这个价位的电钻是没法用了?

网友B:
如果随便用用,感觉用两三次就回本,那可以买。如果以后还想长期使用,可以选择自己换电池,不过稍有难度,也要有设备。如果图省心,就买东成的吧,两电一充的,便宜实惠。如果再最求品质和手感,那选择就非常多了。米沃奇,德伟,牧田,大有,博世………………

网友C:
用的不多钻个小木头拧个螺丝,就买这个,别听他们的!但是换电池是肯定的,原配电池是垃圾成色。因为业余玩,锂电钻吃灰的场景比较多,我买的哲登牌的,用了红包才19块钱,和你说的这些便宜钻都是一路货色,换了电池很来劲,当然,我电池多,自己做了两组,其实偶尔用用也是吃灰的货。
什么同心度,续航,你又不是干施工,靠这个吃饭,讲那些没用!如果你还偶尔打墙眼建议还是买个普通的220V的,那个靠谱,就是拖个电线不方便。
你要是资金富裕就买好的当抚摸党,和别人讨论起来腰板站得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钻个小木头拧个螺丝,就买这个,别听他们的!但是换电池是肯定的,原配电池是垃圾成色。因为业余玩 ...

就是这个意思,一般人买来其实用得很少,一年都估计打不了几个孔,能用还过去就行了.
这两个牌子12V单速不知哪个用起来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随便用用,感觉用两三次就回本,那可以买。如果以后还想长期使用,可以选择自己换电池,不过稍有难度, ...

这话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钻个小木头拧个螺丝,就买这个,别听他们的!但是换电池是肯定的,原配电池是垃圾成色。因为业余玩 ...

同心度还是 尽量好一些,不然在铝片上打个孔都是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度还是 尽量好一些,不然在铝片上打个孔都是歪的.

好吧,祝你买到心仪的电钻,我买的19元那款虽然价格让抚摸党瞧不起但自己用还行。看自己的使用要求吧。
不过我开需要精度的孔都是用台钻,铸铁台钻支架,在配上个775电机,厚金属开不动,还是需要把电钻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一般人买来其实用得很少,一年都估计打不了几个孔,能用还过去就行了.
这两个牌子12V单速不知 ...

这个需求的话,随便那个都行。都是公版,差不多。电池的话  蒙大运吧。差的也就用个三两次就完蛋。好的可以用些日子呢。我39入的虾牌,用到现在三年了  没坏。只是电池坏了。自己换了电池两组。哈哈哈  一组电池钱跟钻差不多了。又改了电量显示。整个折腾下来,快100多元了。不过用着不错。去年29的时候又入了一个虾牌,原配电池到现在也没坏,还可以用。第一个   用过3次 电池就完蛋了。 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