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烦人的国标!拆 绿源TDT1819Z电动车,拆掉国标超15km报警

楼主(2019-10-27):
国标:车重55kg、最高25km/h、超15km/h时提示

邻居的车

绿源

有个铝牌

底下有个啥啥啥接口预留口,实际没有。估计和车odb差不多

控制器留个屁股出来,散热不错

拆车牌

拆侧挡板螺丝,,,,打不开

拆充电口,还是打不开

也不是卡扣。。。

无意中发现个六角

拆掉

终于打开了。。。没拆过这种车。。。。。前面的东西都不用拆的

控制器,不用高标的了?有双速功能

实际没有调速。。。

这是报警器,兼容超速提示。超过15时就会bbbbbbbbbbb吵死人,要去掉

先看看蓝线对地电压,正常情况下是0

油门慢慢加上去,加到一定程度就有5v,,,这应该是超速报警

拆掉蓝线

油门到底也不叫了。很好

然后调速,研究一下这个。有两根线空的,可能就是调速

分析了线路,原来本身默认就是最快档,不过最快也就25速度。。。估计控制器单片机程序限死了。然后还无意中发现,霍尔供电是4.3v上去,然后油门到底时候只有3.5的电压回到来,,,搞不明白为什么。。。试过直接4.3通回控制器,直接不转的。。。。搞不明白

速度。。。。太慢了!!!!

买车要买山寨杂牌车,品牌车都国标了,慢悠悠。。。改造还不好改

网友A:
果然跟我骑软尾自行车差不多快,不过行者的软件到3代版本后加料太多,我喜欢2代版本简洁一些,后来因为手机定位模块故障,只能买个旧手持机替代,至少比手机的软件简洁些。提速的方法,通常用弱磁效果好的控制器。能拆开电机的话可以先不换控制器,把星连接绕组改成三角连接绕组,再调整霍尔位置尝试,调到电机落地有起步能力,觉得改霍尔麻烦换无感无刷控制器。还有一种是超压,但是路口等有拿万用表查电池组电压,不建议改电池组超压。

网友B:
朋友的电动滑板车都能跑60码,加速还相当快

网友C:
国标车必须是锂电不?

网友D:
摩托车,禁!电动车,强制国标!公交车?等不到!汽车?堵!想快没门!到底想闹哪样?大家下班都窝在家里倒是安全省心了,内需谁去拉动??对不起我多嘴了

网友:
几十块换个控制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电动滑板车都能跑60码,加速还相当快

60码有点危险吧,电机功率小不了!

网友E:
这种车跑快了也不安全,刹不住,稳定性也不好,真能到25也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果然跟我骑软尾自行车差不多快,不过行者的软件到3代版本后加料太多,我喜欢2代版本简洁一些,后来因为手机 ...

卧槽,啥地方?啊sir执勤还带个万用表???太特么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车必须是锂电不?

不是,这个就是铅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车跑快了也不安全,刹不住,稳定性也不好,真能到25也可以了

刹车这个是不得不佩服的,这个车有ebs,然后车头有个小盒子,一捏刹车,前后轮子一起刹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啥地方?啊sir执勤还带个万用表???太特么神奇了。。。。。

我曾经在ddclm论坛听说过。可惜的是论坛关了,估计是因为电池组转让,买家到货后发现问题,其次很多城市要过渡到新国标。

网友G:
前几天给老婆买了一台雅迪,正向拆后座呢,当时也没看到螺丝不知道拆哪里,明天有时间看一看,靠背太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给老婆买了一台雅迪,正向拆后座呢,当时也没看到螺丝不知道拆哪里,明天有时间看一看,靠背太靠前 ...

雅迪有一种车是在下面后右边。有一个很深的洞洞里面是个螺丝。

网友:
国标要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禁!电动车,强制国标!公交车?等不到!汽车?堵!想快没门!到底想闹哪样?大家下班都窝在家里倒 ...

真搞不懂为什么禁摩托,要说摩托车吵,现在的洒水车半小时一趟,慢悠悠地开,雾化器声已经够响了,它还给配乐。

网友:
直接换个控制器得了,几十快钱的事。

网友:
基本没有减震 25码已经震得不舒服了
还想60码 人在上面 不会感觉地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禁!电动车,强制国标!公交车?等不到!汽车?堵!想快没门!到底想闹哪样?大家下班都窝在家里倒 ...

人家说都买4轮汽车才是真正的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