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SLC的固态,不认识颗粒

楼主(2019-10-27):
几年前在论坛看到这个,买的。因为今年以来,家里的电脑偶尔(平均几周一次的频率)会死机,画面定格或者不停乱闪,重启后又正常。重装系统后会有一两个月时间正常,过段时间又出现偶尔死机。所以有点怀疑硬盘。现在先用机械硬盘,看看还会不会有问题,就把这个固态拆开来看看了。
这个牌子应该有人认识,

标明SLC

主控正面,主控型号:SM2246EN

反面

缓存:NT5CB64M16FP-DH

正面的颗粒:5QD22 NW609

反面的颗粒:40D22 NW609

对颗粒不了解,为啥这两面的不一样呢,但型号又近似?是真的SLC吗?

网友A:
传说中的划线片,及时是SLC的也会出毛病的吗?

网友:
划线片,不合格颗粒,杂七乱八拼凑,所以型号不完全一样。

网友:
镁光颗粒虽然划线了。只要使用正常可以用到报废。 我内存颗粒都是划线照样用3年什么事都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划线片,及时是SLC的也会出毛病的吗?

这是降级片 S8 还算不错的。
划线片是整个颗粒横道

网友:
S8可不是什么好片,80%部分无法通过检测,做低速U盘都不符合标准

网友:
闪存Code:NW609   对应型号: MT29F128G08AMCDBJ5-6:D
闪存类型:SLC  闪存字节:128Gbits=16GB  位宽:×8  片选【CE】:4
通道:2  晶圆数量【Die】:4  R/B:4  闪存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企业级【否】

楼主:
那这个就是低端SLC了

网友:
打标镁光颗粒

网友:
镁光的划标颗粒,比黑片好点吧,慧荣的应该好开卡了

网友:
是次品心片,不过确实是SLC的说,可惜很容易出故障啊

网友:
应该可以重新开卡,接着用了,慧荣的量产工具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