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车充,质量还可以

楼主(2019-10-27):
通过渠道获得一个车充,经过测试,感觉还可以。体型不大,功率不小。虽然有点虚标,但是我能接受。直接上图看图吧。

网友A:
看样子最大也就4.2A。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功率计不错,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功率计不错,有特色.

简易电子负载,测个充电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最大也就4.2A。

是的,而且没有线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没有线补

空载电压 低了一点,起码要接近5.15伏比较好。电压低,充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电压 低了一点,起码要接近5.15伏比较好。电压低,充得慢。

是的,现在我都觉得快充伤电池了,除非急事,我都是最高用1A充电。晚上手机充电,都是专门用一个两米长的线,质量还一般的,而且头子输出才1A,能长时间充电坚决不用快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我都觉得快充伤电池了,除非急事,我都是最高用1A充电。晚上手机充电,都是专门用一个两米长的 ...

晚上盲充不太好吧?即使是低电流,最怕有什么事。我睡觉前连着充电宝看手机,拔掉才睡觉

网友D:
看着还不错的,这玩意儿就这个样吧,大牌的元件好一点!

网友:
看着确实还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盲充不太好吧?即使是低电流,最怕有什么事。我睡觉前连着充电宝看手机,拔掉才睡觉 ...

用手机二十多年,晚上充电也没出过一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不错的,这玩意儿就这个样吧,大牌的元件好一点!

挺小巧,免费的东西…要啥自行车

网友E:
里面竟然有两片IC?找一下资料将电压改成5.2V吧。我发现我的手机荣耀6X用带线补和不带线补的充电器充电有差距,航嘉插排输出5.15V 3.1A充电只有1.3A左右,换粗粮或oppo空载5V,插上有线补可以到5.2V左右能输出1.9A,原装充电头空载5.25V 2A不带线补也只有1.7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竟然有两片IC?找一下资料将电压改成5.2V吧。我发现我的手机荣耀6X用带线补和不带线补的充电器充电有差 ...

我看线路挺简单的,也许不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