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急急忙忙的:雅迪 48v3a电动车充电器拆开更换风扇(sp330b-48)

楼主(2019-10-27):
亲戚那边保管站费用涨价,不划算。就放楼下了。充电拉个插拔下楼,晚上充电,监控看着。不过这样公共地方充电肯定要隐蔽,人家看见了不怎么好。
然后充电器据说很吵很大声,呱~~~~那种共振。
充电器

3a的,这是后配的,车电池是15ah那种,原配2a充电器嫌太慢了

还没有破处,17年产品。车是18年7月的

打开

后面没啥,就转灯和定时芯片(风扇挡住了,太急忙了,没有拍好)

看看高压侧芯片,不再是3842,是一个。。。。集成块一样的东西,爱玛充电器也有这东西

emi齐全,巨型整流桥

输出肖特基

防反接、充满自停。

拆下风扇,单车棚环境不错,不过以后就是露天了,环境会恶劣一点。对于很吵的话,第1个想到的就是风扇的轴磨损,导致偏心然后震动

手捏着扇叶晃了一下,好像偏心情况不怎么严重,可能只是缺油了,打开。。。。。。tm一次性风扇,可以扔了。

在我的风扇垃圾堆里面找出一点合适的

库存不多了,只剩下两个

经过直接通电测试,实际上所有风扇的震动都差不多,并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情况。呱~~~~,的噪音可能只是风扇和充电器外壳之间的接触不好而导致的共振,其实风扇不换也行,不过为了方便日后维护还是换了吧。拆掉带有插头的电线,焊上去另外的风扇

减少共振,先在充电器外壳上打上胶

放进去,继续在缝隙旁边打胶

上盖也要打胶

装回去测试,呱~~~~问题解决

网友A:
原装风扇轴承那应该是用了盖子盖住了吧?露天使用做下防水最好,买点三防漆涂上去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B:
充电最好用定时器,长期插电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最好用定时器,长期插电有风险。

可用充电控制模块控制, 高于设定高电压停充,低于设定低电压充。

网友C:
重点是风扇是抽热风出去,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轴承的油更容易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最好用定时器,长期插电有风险。

充电器里面已经内置了一个定时单片机。不过亲戚插电用的时候还是会插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风扇是抽热风出去,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轴承的油更容易干

正解。吹风进去也可以的,不过对后面的元件不好。我之前做过一吹一吸,超大轰鸣声

网友D:
我觉得网购十几颗内经2毫米外径5毫米滚珠轴承,再网购十几颗内经3毫米外径8毫米滚珠轴承。把风扇里面改成滚珠轴承,缺油的情况下不容易抱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装风扇轴承那应该是用了盖子盖住了吧?露天使用做下防水最好,买点三防漆涂上去 ...

感觉要是水都进到风扇那里了,主板可能也不保,要不要给板子也做个全身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要是水都进到风扇那里了,主板可能也不保,要不要给板子也做个全身防水?
...

使用环境不会有水,,,

网友:
不装一个滚珠轴承风扇吗

网友F(2019-12-17):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网购十几颗内经2毫米外径5毫米滚珠轴承,再网购十几颗内经3毫米外径8毫米滚珠轴承。把风扇里面改成滚 ...

小伙子你今年多大啦?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434177-1-1.html

网友:
一直想弄个定时器搞到充电器里面
充电是在车棚子里面,经常忘记往下拔。电风扇的只有一个小时,不理想。想弄个微波炉的,但一直找不到

网友:
充电器放在楼上不就行了。我就这么干的,刮风下雨的都不怕,你这放楼下还要考虑进水的风险。不仅仅下雨天要特别注意,冬天有雾和露水也会导致进水短路的

网友(2021-02-21):
居然和我的新日sp330a是一个样的电路板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F:
小伙子你今年多大啦?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434177-1-1.html

这个链接怎么打不开?

网友(2022-10-31):
感觉西浦尔的218 330 210都是一个东西啊 top271 二极管整流,bt151防反,Sp130单片机